[求助] DC综合的时候插入很多buffer/inverter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1-29):
怎么可以去掉或者减少这些buffer?

网友:
约束太紧了。

uncertainty , max_transition ,max_cap

网友:
1、是否对clcok/reset port设置为dont_touch属性
2、是否fix hold time
     一般来讲,综合的时候,时钟信号是不需要平衡的,所以需要设置为dont_touch属性,命令为:set_dont_touch_network;而hold time violations也是不需要关心的,所以此时没有必要fixed

楼主:
max_tran 是频率的24% uncertainty 是频率的26%
都集中在input group timing path, input delay 是频率的52%
所以buffer/inverter 占了近100-52-26=22%的时间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一般插入buffer都是在布局布线时,作用是为了减小延时,但是DC综合的时候加入buffer,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等待正解。

网友:
dc综合时,为了改变时序,当然会插入repeater了。你要是想让少插些buffer,就把时序放松点。dc插入buffer也是为了更好的优化时序。

网友A(2021-06-10):
为什么约束紧了会在数据通路上加buffer呢?

网友(2022-03-30):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约束紧了会在数据通路上加buffer呢?

我的理解,时序约束太紧,达不到要求,不得不插入buffer让path的delay减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