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频谱泄漏的信噪比怎么算?

楼主(2010-11-30):
如果加了hann窗,除了三个主要的信号bin,其他的信号能量怎么与噪声能量区分开来

网友:
增加采样点,选择左右3个bin,就好

楼主:
第四第五个bin都还有-60 ~ -70 dB的信号能量泄漏哦

网友:
那就多选几个。只要采样点足够多,信号多加几个bin没啥
也许你得时钟jitter 太大了

楼主:
那三次谐波是不是很难区分开来?

网友:
所以我让你多采一两倍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