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SRAM的视频采集请问有人做过没啊

楼主(2010-11-30):
FPGA+SRAM的视频采集请问有人做过没啊

网友:
酱油酱油酱油酱油酱油

网友:
有什么问题吗?不会是要源代码吧?

网友:
视频采集没做过,
SRAM+FPGA玩过,你想问什么?

网友:
视频采集编码然后读写存储占用很大资源,fpga选型,IP选择,ddr2/3,PCB设计......到底做到什么程度才够,做过的才知道

网友:
我做过,用的ov2715的censor,cmos的。
可以做到1080P,30fps,
不过没有用SRAM,用的是DDR2.
显示用的是HDMI输出。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的热情回答啊,如果有人做过关于CCD输出图像的校正的话有兴趣的可以跟我联系啊

网友(2011-11-10):
回复 网友A:

    你是怎么做的 啊  我最近也要做这个  ? 能详谈一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