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电路建立时间

楼主(2010-11-30):
在放大器电路的设计中,摆率与电路的静态电流和负载电容(或者补偿电容)之间有着确定的关系,那么建立时间与其有什么联系?当指标中没有给摆率要求,而只给了建立时间的要求,这时,给电路的电流和电容之间有怎样的联系?

   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
大哥这是求助还是求购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助啊 , 不是说的很清楚么 呵呵

网友:
只要达到建立时间的要求,随你怎么搞。

网友:
规格中的建立时间指标肯定规定了负载条件下,所以根据SR=Vout/建立时间,可以近似算出该负载条件下的摆率,只不过计算出的值比实际要小,所以还要以仿真来确定。其实可以类似数字电路用Measure语句测量输出波形上升沿从10%*Vout变化到90%*Vout所需要的时间,记为Tr,利用SR=0.8Vout/Tr,即可较精确的计算出你要的摆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是想根据建立时间,来确定电路的参数

网友:
建立时间是由压摆率和带宽共同决定的,大信号加进去,先压摆进入运放线性范围后受到带宽限制

网友(2012-04-26):
谢谢啦啊啊啊啊

网友(2015-01-30):
回复 网友D:

   有道理,谢谢

网友(2016-09-07):
求高手大牛回答下这个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