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erilog如何实现一个边沿启动计数器模块

楼主(2010-11-30):
请各位帮忙:我想要设计这样的一个计数器模块,计数器在正常工作时,每一个clk上升沿加1。带一个启动/停止控制信号en,en的上升沿启动计数器计数。
类似于一个脉冲启动电脑那种。应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
en高电平启动,en低电平停止不行么

网友:
用寄存器en_reg把en打一拍,然后在en&(~en_reg)的时候开始计数器启动,你没讲什么时候停止计数,是在en下降沿吗?是的话en_reg&(~en)的时候停止计数。
module (clk,rst,en,counter);
input clk,rst,en;
output [9:0]counter;
reg  [9:0]counter;
reg en_reg;
reg state;
always @ (posedge clk )
begin
if(rst)
    begin
        counter<=10'd0;
        en_reg<=1'd0;
       state<=1'd0;
    end
else
begin
    en_reg<=en;
    case(state)
          1'd0:
          begin
                 if(en&(~en_reg))
                 begin
                        state<=1'd1;
                        counter<=counter+1'd1;
                 end
           end
           1'd1:
           begin
                  if(en_reg&(~en))
                  begin
                          state<=1'd0;
                          counter <=10'd0;
                  end
                  else
                        counter<=counter+1'd1;
          end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这个可以吗

楼主:
感谢liqz 的解答~
没有把问题说清楚真是很抱歉,要求是这样的:设计一个计数器,计数器在接收到启动信号后,在每个时钟的上升沿计数。计数结束后停止工作,直到启动信号再次有效。计数器在计数时,若收到启动信号,则重新开始计数。
对于这个要求,启动信号应该是是异步的。liqz的电路中,en(启动信号)是同步的,而且对en时序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有一点不是很明白,还请liqz解答,en的建立和保持时间怎么保证呢?
模块大致这样定义:
module counter(clk, start, set_count, alarm);
      input clk, start;     //start是异步启动信号
      input[9:0] set_count;    //用于设置计数器的计数值
      output alarm;     //计数完成后置位一个时钟周期

.....
endmodule

网友:
感觉楼主描述的启动信号,其实就是一个置位信号,每一次该信号有效,就从某个计数值开始计数。另外你说的设置计数器的计数值,是开始值还是结束值?建立保持时间的话,应该是通过约束来控制,代码上根据你的设计来看,没有什么能影响到布局布线的东西,感觉上,也要看你的计数时钟频率有多快了。小于10M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不用考虑建立保持时间的。

网友:
如果是异步信号的话可以打两拍来处理
加了一个rst输入信号
module counter(clk, rst,start, set_count, alarm);
      input clk, rst,start;     //start是异步启动信号
    input[9:0] set_count;    //用于设置计数器的计数值
    output alarm;     //计数完成后置位一个时钟周期
    reg alarm;
    reg  [9:0]counter;
      reg start1,start2,start3;
      reg state;
always @ (posedge clk )
begin
if(rst)
    begin
        counter<=10'd0;
        start1<=1'd0;
        start2<=1'd0;
        start3<=1'd0;
        state<=1'd0;
        alarm<=1'd0;
    end
else
begin
    start1<=start;
    start2<=start1;
    start3<=start2;
    case(state)
          1'd0:
          begin
                 alarm<=1'd0;
                 if(start2&(~start3))//start2是打两拍后的start信号,做了个亚稳态处理,抓的是start2的上升沿
                 begin
                        state<=1'd1;
                        counter<=counter+1'd1;
                 end
           end
           1'd1:
           begin
                  if(counter==set_count)//计数到需要的值以后,alarm置为有效,回到状态0
                  begin
                          state<=1'd0;
                          counter <=10'd0;
                          alarm<=1'd1;
                  end
                  else if(start2&(~start3))//如果在计数过程中又来了启动信号,重新计数
                  begin
                          counter<=10'd0;
                  end
                  else
                        counter<=counter+1'd1;
          end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学到不少东西不错

网友:
这种设计有一个前提,就是start在高电平的时间必须大于一个时钟周期,否则有可能抓不到它的上升沿。

网友:
过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内部对en采样,采到由0到1后就开始计数不就好了!

不过停止计数的条件是什么呢?

网友:
学到不少东西,可以用握手解决脉冲窄的问题

网友:
再犀利点,就到犀利哥

网友(2012-04-30):
按Iqz那位仁兄改了下
如果把en作为启动和停止计时信号呢?就是说先按一下en是启动计时功能,再次按下停止计时,计数值停留在停止计时那一刻的值。
后面有不稳定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是,有问题,在START之前就开始计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应该不难哈,到处都有。。。。。。

网友(2015-05-06):
这里的state有啥用?

网友(2018-06-22):
检查en的边缘。边缘检查电路

网友:
从你的信号描述看,你的start的高脉冲应该是大于计数器的工作时钟的时钟周期的,否则,需要传递一个Start的随路时钟

补充内部代码如下:
1. 需要对Start信号进行跨时钟域的同步处理,同步后进行采样
2. 产生计数器计数使能,在同步后的Start上升沿拉高,计数到同步值后拉低
3. 计数器在计数使能进行计数,并在Start上沿恢复到初始值

推荐Verilog 2001的Coding Style
module counter(
      input                     clk             ,
      input                     rst_n         ,
      input                     start          ,    // Async
      input        [9:0]      set_count  ,    // Maximum Value of counter
      output reg              alarm             // Counter over flag
       );

//   Signal Declarations
      reg                start_sync0;
      reg                start_sync1;
      reg                start_sync2;
      reg                start_sync3;
      reg                start_pos;

      reg                cnt_en;
      reg  [9:0]       cn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1'b0) begin
                    start_sync0 <= 1'b0;
                    start_sync1 <= 1'b0;
                    start_sync2 <= 1'b0;
                    start_sync3 <= 1'b0;
             end
             else begin
                    start_sync0 <= start;
                    start_sync1 <= start_sync0;
                    start_sync2 <= start_sync1;
                    start_sync3 <= start_sync2;
             end
      end

      always@(*) begin
             if ((start_sync2 == 1'b1) && (start_sync3 == 1'b0)) begin // posedge of start
                   start_pos = 1'b1;
             end
             else begin
                   start_pos = 1'b1;
             end
      end

// Generation of couner enable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1'b0) begin
                    cnt_en <= 1'b0;
             end
             else if (start_pos == 1'b1) begin
                   cnt_en <= 1'b1;
             end
             else if ( cnt == (set_count - 1'b1)) begin
                    cnt_en <= 1'b0;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1'b0) begin
                    cnt <= {10{1'b0}};
             end
             else if ((start_pos == 1'b1) || (cnt == (set_count - 1'b1))) begin
                    cnt <= {10{1'b0}};
             end
             else if (cnt_en == 1'b1) begin
                   cnt <= cnt + 1'b1;
             end
       end

// output alarm generation , 1 cycle later than counter's maximum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1'b0) begin
                    alarm <= 1'b0;
             end
             else if ((cnt == (set_count - 1'b1))) begin
                    alarm <= 1'b1;
             end
             else begin
                    alarm <= 1'b0;
             end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