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试问一下,从layout到pr,大家能说说各种语言的用处吗?

楼主(2010-11-30):
比如skill perl  不用这些不能搞定吗???
GUI 不能搞定后端吗???
DRC lvs 是什么语言???skill吗 ??????

网友:
有些工具直接GUI就可以了的有些必须用脚本

网友:
skill/perl/tcl能将有些问题简单话,不会也可以,但可能你会比较累
相对GUI和相应的一些shell,相信文本界面速度会快些,有时候直接敲命令反而快很多。
drc/lvs只是后端要必须验证的两个步骤,具体的语言跟你用的工具有关。

网友:
cadence平台是一个大的skill函数集,skill好像是从perl语言发展来的。。。
熟悉skill语言会让工作更加的轻松。。。毕竟cadence工具只具备公用性,更实用的还得需要调用也可以自己写函数。。。。直接调用就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最近在用TCL语言,感觉比skill还好用,用文本界面跑相对图形界面更能省时,出错率更低。。。因为靠手动在图形界面设置不经意间就会出错。。。必定在p&r出错是很恶心的。。。。可以把流程顺一下之后写成流程脚本。。。。。相信工作效率也会大大提升。。。

关于物理验证,DRC和LVS请问LZ问的是软件用的语言还是验证文件编写语言呢?希望帮得上你

tiger_lein

网友:
看来自己各方面都很欠缺,学习了~

网友(2012-02-10):
回复 网友A:

    DRC和LVS验证文件是什么语言呢?

网友:
感觉TCL还是很有用的 必须好好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