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R

楼主(2010-11-30):
PSR讨论

网友:
有几个可能的原因.
1.压降都落到驱动管上了.驱动管栅压最高能到多少?1.7v时就最多1.7.除非不带负载悬空,否则只要有电流,算上vth.驱动管上降个0.1很正常的.低压差ldo并不容易做.能用1.7v输出1.6可以算得上是很强悍的了.
2.运放输出增益够,摆幅不够,假如你运放输出最高电压只能到1.3,那vin加的再高都不能提高vout.
3.仿真模型有缺陷.例如 曾用过的 smic 的e2 工艺库里面的高压管就没击穿特性.也不知道现在修正没有.
4,其他.最好把原理图跟仿真结果贴上来看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留意一下共模输入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