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一直糊涂的问题!

楼主(2010-11-30):
请教各位兄弟有关MOS工作区的问题:
Weak inversion region,Strong inversionregion,
linear region,trode region, stauration region.
定义我都知道。但各自有什么差别及相关性,尤其是前
两个Work region。有论文说要保证CMOS OPAMP的等价输入噪声非常低,就要求输入差分对工作于Weak
inversion region,但怎么保证在整个共模输入范围内都处于Weak inversion 那?
后面三个我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后面三个与前两个的关联,是不是后面三个工作区MOS都是工作于Strong region的?因为Strong inversion region的定义是Vgs>vth+100~200mv。

网友:
直接从字面上理解保证弱反型很难,但是从电流与反型之间的关系看,弱反型对应微电流,所以你只要减小工作电流即可。

网友:
建议你看看sanse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的第一章,讲得比较详细,我记得应该是 stauration region包括Weak inversion region,Strong inversionregion,具体也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弱反型与强反型主要看Vgs与Vth的关系,Vgs-Vth>0,工作于强反型,Vgs<Vth但是很接近Vth,工作于弱反型,强反型与弱反型的电压电流关系不同。具体的分析,Razavi,Gray,Sansen等人的书上都有,可以看看。linear region和trode region是指同一个工作区,只是不同的命名,和 stauration region都属于强反型区.
至于如何保证差分对的共模输入范围,使差分对一直工作在弱反型区,这个没研究过,减小偏置电流也许是个不错的方法。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也看过Sanse的书,第一章讲了不少,包括有一本:Trade off in Analog CMOS circuit design这本书。但是越看越糊涂。现在我觉得MOS 工作于Saturation region有可能是Weak inversion,也有可能是Strong inversion,但MOS工作于triode region/linear region,肯定是Strong inversion,至少是immediate inversion(中度反型)。

楼主:
还有一点,刚才忘了说了,当MOS工作于Saturation region,有可能是Weak inversion,也有可能是Strong inversion。此时就要根据强弱反型区的定义来区分是工作于强反型区还是弱反型区。还有一点,刚才忘了说了,当MOS工作于Saturation region,有可能是Weak inversion,也有可能是Strong inversion。此时就要根据强弱反型区的定义来区分是工作于强反型区还是弱反型区。

网友: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