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工艺库取名是什么意思啊?知道的朋友请回答下

楼主(2010-11-30):
我想问下,simc的工艺库的名字取名是啥意思?
比如 文件smic13mm_1P2M_2005....
   smic13mm_1P5M_200512091707?

1P2M是什么意思啊? 后面的数字是日期吗?那最后的1707取名是什么意思?
该怎么选择使用哪一个工艺库啊?

我才开始接触这些,有些不懂,希望有人帮我解答下~

楼主:
补充一下,小弟我刚开始做射频的~

网友:
13应该是指工艺尺寸为130nm。
1P代表1层Poly,2M代表2层金属,后面的数字估计是PDK发布版本号等等。
使用哪种工艺应当根据工艺特性来决定,具体在Smic上应该选哪个就得请对SMIC的工艺比较了解的朋友来解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
补充下,“smic13mm”中的mm应该指的是mixed signal,具体可以问问smic的ce嘛

网友:
呵呵,1P2M这个太简单了吧

网友:
3楼加6楼就是答案了

网友(2011-04-04):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不过这个命名确实很复杂。。。

网友(2013-05-29):
1P2M做版图这个好像很难吧,而且是射频,我不太确定

网友(2017-06-13):
回复,攒信元。

网友:
1P2M的解释二楼说的没有任何问题,是1层POLY、2层metal,为了节省成本用2层金属完成设计又有什么不妥(难是肯定的),比如只集成一个LNA。

网友(2017-07-14):
楼主这个工艺还有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工艺还有吗?能给我发一份吗?1391939382@qq.com

网友(2018-03-16):
那个mm是mixed signal,我还看过ll(LL小写)是啥意思?还有数字单元的库叫CL013G,CL013G_RVT_FB,CL013G_FE,这些都啥意思?谢过大神

网友(2020-10-24):
看到此贴,相信楼主已是射频大佬了。

网友(2022-06-20):
搜索1P2M,看到此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