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PC8347的问题

楼主(2010-11-30):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上电后MPC8347的LOCAL BUS上CS0无法输出信号的问题。时钟,电源,复位都查过了,就是没有测量到CSO出片选从local bus上读取配置字。

网友:
检查硬件CFG配置对不对,有可能不是从片外FLASH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