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 下图这个闭环增益是怎么求得的?

楼主(2010-12-01):
这应该是voltage-current型反馈

网友:
就是考虑C1的米勒效应,看下拉扎维《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第六章的开头就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明白了 谢谢啊

网友:
对 米勒效应的,看看拉扎维的书吧,呵呵

网友:
很简单阿:
1)因为 正输入端接地: Vx=-Vout/A0
2)  从电流上看: (Vin-Vx)/R = (Vx-Vout)/(1/sC) = sC * (Vx-Vout)

联合解出来就对了,做了一回小学生。

网友(2011-01-05):
用米勒效应也可以解?

网友:
假设运放的传涵为H(s)=A0/(1+S/Wp)代入进行,计算就可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