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和PSPICE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2-01):
HSPICE和PSPICE有什么区别?我是在模电课和数字集成电路课上接触到的他们。不一样吗?

网友(2011-05-27):
级别不一样,HSPICE是芯片设计级别的,PSPICE是电路设计级别的,电源模块\IC属于电路设计级别,所以用Pspice多,很多厂家网站下有相应pspice模型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