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FT子模块信号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0-12-01):
有一个设计,顶层为A,内有一个子模块B,
由于一些原因,我希望B的已有端口 tso,tsi,tse分别用作dft扫描的输出输入和scan_enable信号。
请问如何在DFTC中进行设置,使得dft_insert时,工具能够使用我指定的模块B的这几个端口,而不是额外增加几个端口?

网友:
指定就可以了的,你不指定的话什么都不做的话工具就默认增加几个端口了

网友(2010-12-31):
一般都在顶层指定才方便在ATE设备上测试啊,为什么要在内部模块中呢

网友:
spec中应该有介绍吧

网友(2011-07-01):
SE不作为top port怎么测试?

网友:
把B模块拿出来单独插链,完了再集成到A中。否则完全没必要指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