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从cadence中调用calibre?

楼主(2010-12-01):
怎么从cadence中调用calibre?

网友:
在calibre的安装路径下lib目录里边有个calibre.skl的文档,把它用load加到.cdsinit文档中就可以了。
默认是在layout窗口上会多出个calibre的菜单,如果想在shematic中调用,修带mgcDefaultMenuTrigger为schematic就可以了。

网友(2014-12-02):
回复 网友A:

    请问cadence ic615 的.cdsinit文档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