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SIM-VCS Co-Simulation问题

楼主(2010-12-01):
在软件里面提供的工具学习例子,$HSIM_HOME/tutorial/vcsdki/spice_top,把这个例子复制到本地路径下,按照提供的步骤执行 vcs -ad_hsim +ad=vcsAD.init verilog/invd.v +vcs+dumpvars,经过这一步后,正确的话应该会产生/csrc, /simv.daidir and simv,但是每次执行都会报错,不能产生simv文件,查看/simv.daidir/vcsvlogan.log文件,里面有:
Error-[URMI] Instances with unresolved modules remain in the design.
Invalid instantiation at: "simv.daidir/snps_mv.v", 6: snps_mvlib instView();
但是在simv.daidir下,没有snps_mv.v文件,请问有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吗???不胜感激

网友:
linux下的gcc lib问题。

网友(2012-12-18):
回复 楼主:

    同问一下!

网友(2013-10-10):
将未识别的目标文档加进来即可:    for example: -v ./lab/adder.v

网友(2014-10-16):
我用 vcsdki 目录下的例子会出现: No analog simulator found.
但单独执行 hsim 是可以仿真 spice 文件的,这是为什么?

网友(2017-09-29):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