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im仿真能不能给信号源加噪声源

楼主(2010-12-01):
请教高手,本人想仿真电源电压存在噪声时的电路性能,各位大大有没有给电源加噪声源的方法啊??

网友:
tran noise文件。small signal,ac,xf

楼主:
多谢了。不过我想知道noise文件的格式和在哪里可以看到相关的帮助文档

网友:
確實在transient  上是不好加的 因為 你需要一個 在  時域上的 noise 產生器 會跟ac sim 結果不同

网友:
自己写个noise源放在power上就好了,具体写成什么样跟实际你power上的noise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