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什么样的Rail-to-Rail输出端能完整输出0-VDD?

楼主(2010-12-01):
大家好!
接触Rail-to-Rail运放有一段时间了,但每次设计这种运放都是不能完整地输出0-VDD的(完整输出指,输出级能输出严格的0和VDD电平值),每次的设计最小输出都要偏离0有2mV左右,偏离VDD也是这样。
请问Rail-to-Rail形式的输出结构真的能完整输出0-VDD吗?
还是说有些结构可以,有些结构不行,什么样的结构可以?
请求各位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
用两个charge pump, 让输出级跑在VDD+1 和 GND-1 之间
比如说class-H 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让输出级跑在VDD+1 和 GND-1 之间"那这样就不能单电源供电了啊~
是否可以提供相关的文章或原理图?

网友:
你去搜搜 class-G 或者 class-H 结构的功率运放

网友:
纯线性电路的话,一定会低于的

网友:
当初我写轨对轨运放的论文时只考虑到恒定跨导这一性能,LZ说的这个我还真没考虑到呢

网友:
国外芯片都能做到这点,楼主要求的对

网友:
这个有难度

网友:
如果不倍压,想实现绝对的rail-to-rail,不太可能把

网友(2015-07-01):
当输出是电源到地时,管子工作在线型区,在线型区时电路所需要的性能还能满足,就可以了

网友(2016-08-24):
    楼主连 1~2mv 都无法忍受

说真的一般单电源 rail-rail , 靠近 0v  vdd
输出都进入linear 区下跟本 gain 很低.特性不好 .
只有 charge_pump 拉高电源+   靠0V端 + level_shift 方式才能 .

网友:
想请教下楼主如何做到只差1~2mV的,有没有什么参考文献?

网友:
设计上就差这2mV?

网友(2020-08-06):
想知道跟0只差2mV的rail to rail

网友:
都是假线性 实际AC特性差的不行  一般正常 R2R 3.3V的话 能做到0.2~3.1都不错了

网友:
去年做过这个电路1.2V能够做到50m-1.1的样子,还能保证一定的AC增益,超过的话增益坠崖式直降,原因是会压制第一级的DC点,导致第一级的增益都没了。。。。。。所以对0-VDD这个绝对范围感觉是个幌子,期待大佬指教

网友B:
RailtoRail电路结构设计,有现成的可以参考,基本思想就是:开关+补充电路,具体我还在家,教材上有,我给忘了。这部分内容至少鲁汶相关课程是直接给成熟设计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ailtoRail电路结构设计,有现成的可以参考,基本思想就是:开关+补充电路,具体我还在家,教材上有,我给 ...

电路复杂性会上升,设计起来会有难度

网友(2021-07-26):
如果加了共模反馈,输出端不能0-vdd那么共模反馈的波形就一直波动的,那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