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opper-stabilized amplifier的Pnoise+PSS分析

楼主(2010-12-01):
本人在做chopper-stabilized amplifier, 想问下如何用Pnoise+PSS分析他的input-refer noise, 应该如何设定呢? 做完之后要看哪些值啊
听说source不能用一般的source进行仿真 应该换成哪种啊?
求指点

楼主:
来人帮帮忙啊.... 跪求

网友:
单纯考虑电路的noise不需要加任何source,如果你要考虑supply或前级电路的noise,那就加上noise file就可以了。

楼主:
noise file是什么东西? 请问在哪里加呀

网友(2011-07-20):
这种chopper只是减小低频噪声和offset,并不影响你的稳定性分析。 直接用ac即可得到。

其实choper亦可用pss+pstb 仿真,但是很繁琐。。。还有,因为使用了chopper,低频噪声几乎被shift到高频。 看仿真结构并计算热噪声即可:)

网友:
应该加port吧

网友(2011-12-15):
的确看不明白!

网友(2012-02-01):
同问,能不能发一个仿chopper的原理和方法?!谢谢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就是在输入信号PAC里设一下 然后就用PAC+PNOISE+PSS 就可以仿真出来了

网友:
   为什么要单独提热噪声? 低频的热噪声也应该会被移到高频去。这个和Flick noise应该一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这个仿真一个电阻,怎么还和Beat Frequency有关。
    奇怪。

网友(2013-08-11):
有没有高人可以给出一个实例来看看啊!

网友(2016-01-20):
回复 网友C:

   请教Pss+pstab 方法,可否求个联系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告诉你具体方法, 怎么联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微信号:chippulse_inc,感谢!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