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LL 的FM调制,频率总是不能锁定

楼主(2010-12-02):
在做FM调制时遇到了一个问题:FM调制是用变容二极管直接调频电路,发射频率总是不是稳定的,即在载频附近一直变化。是不是环路滤波器不能锁住电压啊。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了。

网友:
能提供电路么?

楼主:
初步感觉不是环路滤波的问题,应该是调制时调频特性曲线非线性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先将调制去掉,看你的PLL输出信号是否稳定。

网友:
学习啦.
继续讨论.

网友(2011-01-12):
环路滤波没有做好

网友:
不是很明白楼主意思,FM的频率本来就是在变化的,如果要频率稳定,那还是FM吗?

网友(2011-05-11):
回复 网友A:

网友:
第一步先把PLL做好;
第二步调频;
注意:调频可用两点式;在VCO处注入的信号带宽要小于PPL环路.

网友(2011-09-10):
回复 网友B:

    '在VCO处注入的信号带宽要小于PPL环路.'

是指调频引起的频率变化要小于PLL环路吗?

可以再详细点说说吗?

网友(2011-11-12):
这个是不是应该提高环路滤波器建立频率的时间啊,只要看你的输入调制信号的速度,对吧,
如果你的环路Pll的建立时间不够,肯定频率不稳的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