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高人PCIE有效带宽计算问题

楼主(2010-12-02):
请教高人PCIE有效带宽计算问题,PCIE1规范中,说有每个通道2.5Gps,是包括了数据的封装和编码部分吗?要除去这些呢?

网友:
觉得计算这个意义不大,
按payload来算,发送或接收一次带多少数据量,1s内可进行多少次发送接收操作,这样算才是真实可用的数据吧,

楼主(2011-08-10):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PCIE1规范中发送或接收一次带多少数据量、1s内可进行多少次发送接收操作?

网友:
2.5G是指的线路上的速度。
由于有8/10编码,实际传输是2.5G*8/10
再来乘以PCIE的传输效率

那PCIE1规范中发送或接收一次带多少数据量、1s内可进行多少次发送接收操作?
这个还得看PCIE是X1 X4 X8 X16

网友:
回LS的,2.5G是数据时钟速率,再加上8B/10B编码,应该是2.5G*10/8=3.125G,这个是线路物理层上跑的速率。经常会说起2.5G/3.125G, 5G/6.25G, 10G/12.5G这样的速度,就是8b/10b这个。

但是按另外个算法,XILINX的内部时钟为62.5M,数据为32bit,如果每个时钟都利用起来不断地外发有效数据,那么62.5M*32bit=2000M,也就是2Gbps,那么理论最大速度应就是2G,所以LS说是2G应没错。

一次palyload可以有多少,看使用的PCIE两端定义的容量,不能超过其最大容易,比如spartan6 45t可设置最大payload 为128,256,512byte,但是对接的芯片只支持最大128byte,那么 一次发送也不能超过这个数。
以128byte为例,也就是32个DW,再加上3个head,那么有效数据的利用率是32/(32+3)=91.4%,那91.4%*2G=1.84G, 这个是最大的有真实发送速度了。(实在上也不可能一点也不浪费达到这么高)

网友:
PCI Express 1.0标准支持最大2.5GHz的频率,同时有x1 x2 x4 x8 x16 x32等不等的通道数,x1指的是有一个全双工的差分通道(2根用来发送,2根用来接收数据,共4根线称为一个通道),每个通道的速率为2.5Gbit/s,采用8/10编码,换算成字节则是 2.5G*(8/10)/8 = 2.5G/10 = 250MByte/s 。这是单向的速度,两个方向是互不影响的,也就是发送的带宽是250MByte/s,接收也是250MByte/s,不共享带宽。

同理x4模式下,单向带宽为1000MByte/s。

网友:
X1模式,1.2Gbps的速度比较可行

网友(2018-08-26):
qingweisan 说的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