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0-12-02):
小弟最近在smic0.13工艺下做一个带隙基准,TT情况温度系数大概为8ppm。
通过仿真得出:在特定的工艺角下,Vref的温度系数已经满足要求,但是Vref在不同的工艺角下变化比较大,请问哪位高人知道该怎么使Vref具有“抗工艺”性能?

网友:
1.Vref在不同的工艺角下变化比较大,这是正常现象!
2.“抗工艺”性能,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3.设计时候在TT情况下8ppm是特殊情况,需要在不同corner下调整温度系数。一般的bandgap能够达到30-50ppm之间就是正常情况!
4.模拟不是数字,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