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lew rate的问题

楼主(2010-12-02):
关于slew rate, 书上介绍的很少,只有拉扎维书上有一点。ELLEN的书上直接给出了公式。
我的疑惑在于:是不是只要差分输入使尾电流全部从一个管子流过,运放就进入了转换阶段呢?ELLEN的书上关于SR的公式有两种,一种是用输入级的尾电流除以补偿电容,还有一种直接是用输出级的电流除以负载电容。不知道两者如何统一,请教!!

网友:
depends on the size of output transistor

网友:
你说的是2级运放吧,一般来讲,它的slew rate+和slew rate -是不同的。但可以设计使两者相等。

网友:
有没有更详细的

楼主:
能不能请各位解释的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
恩,两级和单级不一样

网友:
两级和单级是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道不同的电路的slew rate计算方法不一样?

网友(2015-09-18):
取决于你的主极点在什么位置!

网友:
同求。。也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