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irtuoso Schematic 关于limit of 15

楼主(2010-12-02):
我在使用Virtuoso 放大缩小Schematic  时,无意某些按键,不能使用鼠标正常放大、缩小Schematic:

icfb提示如下:

*WARING* Cancelling function,exceeds nestability limit of 15

请教大家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楼主:
呵呵,问题找到了。
如果在Layout中正使用这ruler,这是在Schematic 中,就不能用鼠标显示拖拽框==>不能使用鼠标放大、缩小电路。

网友:
楼主自问自答,呵呵

网友(2011-01-0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好久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1-05-11):
heh 纠结的啊

网友(2012-07-09):
其他网站找到的解释:
You have too many "active" commands that wait for user input  (e.g. Edit object properties while dialog is open).
It is the depth of the command stack used to store unfinished commands
sequence. To avoid this problem, remember to press the ESC key when you
finish one command and want to use another one.
可以修改nestability limit的最大值:
options-> user preference-> nest limit

网友(2024-03-06):
还有一个,就是有其他优先级很高的窗口没有关闭,虽然理论上不应该影响,但是关了就好了,像是main 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