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全差分运算放大器 瞬态仿真问题

楼主(2010-12-02):
按照这个图 我进行了仿真  但输出始终保持在共模输出电平没有差分摆动  求大家帮忙分析下, 如何仿真 全差分运放的摆率和建立时间,谢谢啦!

网友:
VINP和VINN之间的差值是多少?

楼主:
0到1.8v 电源电压 , 共模输入电压0。9v , 共模输出电压 0.9v  , vin 和 vip 之间差值最大是正负0.5v

网友:
这样输入端的直流电位是多少啊?

楼主:
vp vn 接入900m共模电压,vop  von 用共模反馈在900mv电压  前面差分阶跃输入峰峰值为1v  这样的话 输出为什么没有差分响应 一直保持在共模输出电平上呢?

网友:
现在也在仿真全差分运放的摆率和建立时间  我的书出是有差分摆动 但是不像输入
差分阶跃  前辈们请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电路的搭建是按上面的那个图吗?

网友:
    "vp vn 接入900m共模电压"是什么意思,你内部用电源接死了,还是初始化到900mv??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直流电平900mv直接加在VP VN两个节点上的,在运放(symble)外面加的   这个会把输出固定住吗?  根据线性叠加原理 我觉得不会  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
很强的思路

网友:
你如果用电源把这两点接死了,输出是肯定不会有变化的,从直观讲,运放在工作的时候,VP
和VN也不会完全相等,除非你的增益达到无穷。另外,你接死了之后,就没有高阻点,电荷无法传递,所以输出就没有变化了

网友(2011-01-16):
说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