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流水adc的问题

楼主(2010-12-02):
小弟最近在看一些流水adc 的论文,如果按照每位1.5bit来算,不知道subadc中的比较器的增益怎么设置,论文上都用的很简单的结构,没提增益的问题,1/4vref的偏差容限是针对失调而言吧,请知道的指教啊

网友:
“1/4vref的偏差容限是针对失调而言吧”,这话是啥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可以容忍比较器的失调达到1/4vref,我这样理解的。

网友:
增益只要足够大满足offset 要求就好

网友:
OK, 我把你说的失调想成了distortion,应该是offset哈。。。

网友:
又一个做ADC的。。。。,先看基础吧,基本的block,基本的架构,基本的calibration方法,可以用simulink搭建一个behavior试试看,看看offset,time skew(with S/H,without S/H)对ADC的影响,看看op gain,cap mimatch对ADC的影响,做做FFT以及INL DNL分析,都搞明白了,推导一下thermal noise对ADC 输出noise的贡献,都搞明白了,恭喜你,可以desig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