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 的op推的pass device可以工作在亚阈值区吗?

楼主(2010-12-02):
如果该mos管W/L设置很大,很容易进入亚阈值区,这样子实际工作会有问题吗?

LDO

LDO

网友: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不放心的话
最好是仿一下环路的相位裕量

楼主:
稳定性这个倒是没有问题,op采用folded cascode结构,输出阻抗+大电容,应该是稳定的
关键就在想如果该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域,会不会cutoff掉,通常是把该管子设置成saturate region,sub_threshold region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只要管子功率够,运放输出电压范围满足需求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
输出电流小的时候肯定就在亚阈区了,一般的LDO都无法避免这个,没有问题的

网友:
mos need not oprerate in satu

网友:
工作在亚阈值区,电路驱动能力会不会很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