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全差分DAC偶次谐波高的原因?*

楼主(2010-12-02):
对原来做好的DAC进行了工艺平移,结构用的一样,都是全差分的信号通路,只是电压降低一些。
在仿真这个DAC时,发现偶此谐波没有被很好地抑制,而是呈幅度逐次下降的趋势(2HD>3HD>4HD>5HD……),不知是什么原因
PS:已经检查过整个电路的对称性没有问题。另外平移前的电路仿真结果是很好的。
请各位指教!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没?

网友:
从什么移到什么工艺?
管子都一样么?

网友A:
check what cares VDD reduction.

楼主:
你是说由电源电压下降引起的吗?
虽然沿用了平移前的结构,但是不同PVT下管子都能工作在饱和区。

check what cares VDD reduction.
引用 网友A:

网友B:
你的DAC 是用IO device 还是core device?

看看是不是Vth 变化导致headroom 变小。还有看看current source 的drain 是不是抖动很大

楼主:
用的是core device。
另外Vth的变化怎么仿真呢?
电流源的波动我看一看。

你的DAC 是用IO device 还是core device?

看看是不是Vth 变化导致headroom 变小。还有看看current sourc ...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平移之后 vds-vdsat 还一样么?
开关的控制信号的交叠位置有变化么?

楼主:
如果做DFT取的时间长度不能精确为一个周期,是不是必须要加窗啊?

平移之后 vds-vdsat 还一样么?
开关的控制信号的交叠位置有变化么?
引用 网友B:

楼主:
啦啦啦,吼吼吼

网友(2011-08-10):
cross point 没有调好吧

网友(2023-10-02):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5-04-21):
回头来看,全差分架构下,二次谐波应该主要是因为失配引起的,器件失配以及采样时点的失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