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LNA源极负反馈电感的必要性

楼主(2010-12-02):
请问各位真正有流片经验的大侠,LNA的源极负反馈电感是必要的吗?
我看过很多paper,为了省地方,LNA的负载不用电感,而把地方省出来给源极电感。而通常这些电感的取值还不小,1~2nH都挺常见的。
从一般理论上说,源极电感主要就是为了提供实部,方便匹配。
我自己最近流了一次片,LNA没有源极电感,测试时可以把S11调到-15dB以下,但是这样的噪声很差。反而有意把S11调差一些,-5~-6dB吧,噪声就能好一些。
不知道是否与没有源极电感有关。
对于片外有3个或者更多的器件来做匹配,源极电感真的是必要的吗?

网友:
你仿真的NF怎么样呢?测试的实际是多少呢?匹配元件的Q值呢?这个Ls原理上是需要的,Cgs和Ls有Q gain。推导上对NF有好处。但这些推导通常是Lg+on chip(Cgs+Ls)。没有考虑Cpad,Lbonding,L/Ctrace,实际通常还是在外部用L匹配。我也有过疑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NF仿真可能加上SAW也就3dB吧,像SShigh,120C这样的极端corner下面也不会超过4dB,但是测试时无论怎么匹配NF也有6dB以上。关键是,测试的增益和仿真基本一样。
匹配元件的Q都很高,其中电感的Q都在50以上。

网友:
不懂 自卑

网友(2014-03-30):
增大输入阻抗,方便前级匹配。

网友(2014-09-03):
Ls可以让你功率匹配与噪声匹配相互靠近同时取得一个比较perfect的值

网友(2015-04-15):
很多教科书都有问题
源极负反馈电感的主要目的是让最佳噪声源反射系数和共轭匹配S11靠近重合
提供实部也是一部分功能,但这个功能如果不考虑噪声也可以用负反馈电阻实现

网友(2015-07-11):
回复 网友B:

    赞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有个问题想请教,之前做了一个lna,2.4GHZ的,经典的源极退化电感结构,但是负载用的是电阻,没有用电感,仿真时有22dB的增益,但是仿真发现主要增益产生在匹配电路上,真正MOS管到负载的增益很小,实际测试的时候发现lna的增益几乎没有,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我查看了很多paper,包括经典的1.5GHZ lna shaefffer的paper,和一些433GHZ 李智群的lna 的paper,都是用的电感做负载,而且感值较大,有5nh到10nh,而我用的是电阻做负载,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了lna的增益太小,因为电流的原因,lna的负载电阻不能太大,而如果用电感可以把cascode管的寄生电容的影响谐振掉。请各位大侠指教啊

网友(2016-03-14):
赞赞,有一些启发

网友(2018-10-06):
不错,7楼有道理

网友(2023-04-01):
从匹配的角度来说,是把功率匹配和噪声匹配做的更近了。从电压增益的角度来说,Ls引入了负反馈,使得只有一部分的晶体管的热噪声能流向LNA的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有个问题想请教,之前做了一个lna,2.4GHZ的,经典的源极退化电感结构,但是负载用的是 ...

实际从MOS的输入端看到负载的增益,可以通过静态工作点的gm以及输出阻抗 负载阻抗计算出来的

网友:
记录一下,挺有帮助的

网友(2023-05-09):
13楼说的有道理,从输入到MOS管栅极的增益,你在电路等效之后,会发现可以近似为电压增益,然后通过MOS管的压控电流源特性将其转化为电流到了输出,此时再考虑从输出到负载的功率匹配即可。我觉得电阻增益小电感增益大的原因是电阻会损耗能量,而电感在理想情况下无耗,只起到匹配的作用,同时对交流来说还是高阻,可以拿到信号,从另一个角度说,你对电感进行串并联等效之后,他的并联电阻也不小,还不会损耗电压摆幅。如果有说错的还请指正。

网友(2024-12-11):
收益颇丰

网友(2025-03-01):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有个问题想请教,之前做了一个lna,2.4GHZ的,经典的源极退化电感结构,但是负载用的是 ...

请问仿真增益22dB的时候负载用的是多大的电阻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