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xilinx V5 浮点运算器 DSP48 slice 的请教

楼主(2010-12-03):
各位大虾,我在设计中使用了浮点运算器,使用的是core generator 生成的 浮点IP, 但是在ISE 综合后发现并没有 DSP48E slice 使用,反而好像是直接综合成了 LUT slice, 使我很郁闷。

LUT slice 资源都不够了,但是 DSP48 slice 资源还有很多。

请问如何让 core generator 生成的浮点运算器综合成 DSP48 的slice?

谢谢了~

楼主:
原来是我自定义 浮点Ip的时候,自定义了浮点数据的宽度,所以不能用DSP48,结题吧~~~

网友(2013-09-26):
。。为啥我用这个浮点运算的乘法项。用sim仿真结果全是0呢?我设置错了吗?

网友(2015-03-25):
我虽然没做过,但是今天听讲座时,那个讲师说,你可以在软件中设置只使用DSP slice,这样就可以了。希望这个思路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