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spectre仿真中save选项的解释

楼主(2010-12-03):
各位大侠,spectre仿真save选项中,有save all, allpub,lvl,lvlpub...
请教各位 all和allpub ,lvl和lvlpub是什么区别,谢谢

楼主:
不会吧,难道这个问题大家都没有研究过哈,烦请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Setting Action
none Does not save any data (currently does save one node chosen at random).
selected Saves only signals specified with save statements. This is the default
setting.
lvlpub Saves all signals that are normally useful up to nestlvl deep in the
subcircuit hierarchy. This option is equivalent to allpub for subcircuits.
Normally useful signals include shared node voltages and currents through
voltage sources and iprobes.
lvl Saves all signals up to nestlvl deep in the subcircuit hierarchy. This
option is relevant for subcircuits.
allpub Saves only signals that are normally useful. Normally useful signals include
shared node voltages and currents through voltage sources and iprobes.
all Saves all signals.

楼主:
o ,我怎么没有查到这一段呢,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wen nl j buxiang kan wendang

网友(2012-06-18):
试问一下,如何保存I0/I0_1/I0_1_1 这个BLOCK下的所有电流/电压信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