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版图中如何check floating metal 呢?

楼主(2010-12-03):
RT!在版图中如何check floating metal 呢?

网友:
用版图验证工具应该都可以办到的,以前尝试用dracula和hercules写过,主要用来检查sheilding 线的。
Hercules用net_path_check好像就可以的。

楼主:
呃!这两个工具都不会用,只会用calibre,我也是想用来检查sheilding线的!

网友:
可以用calibre的,drc不行,lvs最后有提示 Isolated Layout Nets, 要逐个检查,这个也不要求你一定要有cdl, 自己随便写个都可以的

楼主:
好像ERC Pathchk就可以查,还没搞明白!

网友:
5楼正确,lvs flatten下可以报的

网友:
LVS工具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选项在哪里啊?

网友(2020-03-06):
calibre erc results 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