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环境下mixer仿真问题

楼主(2010-12-03):
关于cadence环境下mixer仿真问题:
用spetre仿真,当进行dc分析是,为什么老是提示mos管未定义?

网友:
ac分析也是如此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

网友:
你的工艺库没有加载进去,用vi 看一下cds.lib里是有定义了MOS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载了工艺库的,但是,老是提示“非法引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1-09-17):
开始的时候应该要定义模型的吧!你可能没有定义模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要加载.scs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