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redhat 装完cadence ic610后不能编辑 提示如图错误

楼主(2010-12-03):
(图片)

网友:
明显没有license啊。。。

楼主:
谢谢 !!!那我该咋办阿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那我 该咋办啊 !我 弄了好久 终于出来 但是现在不能编辑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谓的不能编辑,指的是编辑什么?

楼主:
回复 5# akon就是只能打开只读的原件  不能画线  不能对元器件进行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全是只读的话,你建自己的库了没,如果你直接打开cadence自带的库那肯定是只读的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虾 你能不能给我说一下 怎么建原件库啊  昨天听你这么一说 还真是的  可是搞了好久没有弄好啊  谢谢哈!!

网友:
表示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 这是安装过程中的一段  我没有弄明白:
添加元器件库
1)
配置TSMC的库
把(在台机电的库里面找)cds.lib修改(后复制到/home/wanderer/eda/ic610/share/cdssetup下(自己感觉可以不复制到这里)
注:由于cds.lib中的$CDSHOME是一个默认已定义的路径,所以把cds.lib里面的内容由
DEFINE basic $CDSHOME/tools/dfII/etc/cdslib/basic
DEFINE analogLib $CDSHOME/tools/dfII/etc/cdslib/artist/analogLib
DEFINE tsmc18rf ./tsmc18rf      #表示在当前目录中打开
改为:
DEFINE basic /home/wanderer/eda/ic610/tools/dfII/etc/cdslib/basic
DEFINE analogLib /home/wanderer/eda/ic610/tools/dfII/etc/cdslib/artist/analogLib
DEFINE tsmc18rf ./tsmc18rf

网友:
既然没有这个PDK就不安的哈,这里可以先忽略,你们没有自己的PDK? 如果没有可以去下个免费的教学用的。

网友:
可以先找看看Cadence芯片版图设计工具Virtuso使用介绍的文档

网友(2014-05-02):
回复 网友B:
怎么解决的?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说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