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基本镜像电流镜中的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还是饱和区?

楼主(2010-12-03):
如图,左边的三极管VCE=VBE=0.7,CE结电压为零,那他工作在什么状态呢?

网友:
明显的饱和

楼主:
如果是饱和的话,电流放大倍数为1,输出电流与参考电流的误差岂不是很大?

网友:
饱和区还谈什么精度,根本就不正常,应该避免

楼主:
我也觉得应该是工作在放大,但是将要饱和的状态

网友(2012-12-03):
说Vce=0.7v,又输ce结电压为零,到底搞哪样?

网友:
好像不少人MOS和BJT概念有点混。饱和的概念在两种情况是不同的。。。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