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管能当二极管用吗?

楼主(2010-12-03):
某课件说只要把漏极、栅极连起来就相当于二极管,“导通电压”为Vt+Vsat,而且能为三极管提供稳定的偏压,形成电流镜。我的疑惑是,此时MOS管工作在饱和状态,栅源电压与漏极电流成平方关系,又怎么起到稳压作用呢?

网友:
可以,看拉扎维的coms

网友:
工作在饱和区,电流 Iref 偏置好了,电压也就稳定了吧?

网友:
三极管是指数,MOS管是平方率,三极管更好,MOS也可以,电压都对电流的变化反应不明显

网友:
我同意楼上

楼主(2011-01-23):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有点明白了,说白了就是伏安曲线的斜率问题;而且镜像电流源还能起到复制电流值、改变电流方向的作用。

网友:
我觉得mos的这种接法只能叫二极管形式的连接而不能完全等效为二极管
你觉得呢?

网友(2019-03-28):
楼主的学习的资料可以给分享一份吗

网友(2019-11-15):
拉扎维CMOS45页中有讲到

网友(2022-02-02):
严重同意10楼,MOS这种接法只能叫二极管连接,性能和理想二极管完全不一样,楼主可以仿真试下。

网友:
MOS 連接成diode connected提供電壓,並不是"穩壓",比如M1的gate voltage提供電壓給M2 gate voltage,能讓M2工作在飽和區,並且複制電流

网友:
MOS二极管在电流镜里的作用是流过电流,产生一个电压,为其他的MOS管提供偏置,工作在饱和区的MOS管栅压对漏电流的控制较强,平方率的关系,那换过来想,如果一个MOS管的漏电流变化,那栅压是怎么变的呢?变化不会太大,再换种说法,MOS二极管的输出阻抗是低阻,这和恒压源类似,什么是恒压源,流过恒压源的电流变化,但电压不变,得出理想的恒压源输出阻抗应该是0,MOS二极管输出阻抗虽然不是0,但也挺低的,个人理解。

网友:
需要学习一下器件结构

网友:
付费 ,可以给你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