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IP如何制作LEF和.LIB文件供数字后端用

楼主(2010-12-03):
本人设计的 一个模拟IP模块,要用到数字电路中,数字后端需要LEF文件,和.LIB文件,我已经将模拟IP模块的版图已经做好,后仿真正在做。想请教大家,如何通过版图制作.LEF文件,已经如何设置仿真生成.lib文件?本人第一次接触模拟IP,哪位大侠有相关的设计资料共享一下啦,非常感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啦,伤心啦

网友:
我也正在做这个,看了很多资料都说从abstract里面生成lef,目前实践中。。同问

网友:
用abstract的工具,我记得这个论坛里面是有这方面的资料的,楼主找找。至于.lib文件,就看你需要复杂度如何的了,你可以和数字部分讨论一下,简单的就可以只把pin脚列出来,但是要注意格式。你可以找个已有的.lib文件参考一下格式

网友:
IP的顶层版图最好能够用layout-XL生成,这样LEF中的PIN的输入输出属性就可以在自动提取的LEF文件中自己生成,不然你还要手动修改一边,容易出错。

网友(2011-04-01):
有没有人解决了呀!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谁有完整的流程啊?

网友(2011-06-22):
所有混合信号芯片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我目前也在做这个, 个人感觉,LEF文件比较简单, .LIB恐怕就要难一点了,就是做元件的characterazion. 做工艺库库的人会做这个. 我的做法是,在数字端口加约束. 不用.lib文件.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你

网友(2012-09-13):
同样期待有较为完整的设计流程与参考方法,
希望能有大牛出来解答,
abstract在版图相关的tool里面都有介绍,
但是怎么做成lib,怎样进行完整的仿真等等,确实没有见过。

网友(2012-11-07):
有大侠出手吗?

网友(2012-12-10):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后来您是怎么解决了啊?
    我现在也是在纠结这个问题啊,非常感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lef文件是怎么产生的?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abstractor generator, IC5141的版口启动,然后提取就可以了,注意选择天线效应。P&R需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Virtuoso中用CIWFile→Export→LEF产生tech lef,请问这个可以直接在Abstract里导入吗?还是要修改什么?
我没有修改导入之后出现error,如下:

还有这个是在Virtuoso中产生的.lef文件:

麻烦您帮忙看看。真是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对,你不是要产生某个版图的LEF吗? LEF是一种格式文件,有Abstractor导出,给P&R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有tech lef文件吗?在abstract中是产生最后的LEF文件用于Milkyway抽取FRAM,是吗?
    但是我在abstract中导入tech lef后就出现那样的问题。是我的操作还是什么有问题吗?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2014-08-18):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最后是修改了tech file后,由tech file提取出.lef文件了吗?

网友(2014-09-19):
http://wenku.baidu.com/view/0353df104431b90d6c85c74e.html

网友:
呵呵希望我也能跑完这个流程

网友(2016-07-29):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没有模拟的lib文件,在数模接口的位置,数字模块的output怎么判断下一级的负载(load),以及input端的驱动(drive)?

网友(2018-10-10):
在有人吗?看见是2012年的帖子了.有LEF的教程吗?

网友(2022-10-23):
模拟和数字模块集成起来需要用Hsim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