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tal电容的寄生电容随电压变化有多大

楼主(2010-12-04):
利用metal走线做的三明治电容,电容到地的寄生电容应该会随电容极板上电压变化,
寄生电容的这个变化大吗?这个变化主要是有subtraction上的节电容产生的还是有什么其他寄生效应呢?

求大牛指点

网友:
不大,忽略...

网友A:
metal离bulk太远了,忽略

楼主:
最近在写一篇adc 的paper,
一个reviewer 特意强调了这点,
对于高精度adc 极板上电压变化1v,寄生电容变化能有多少
这个电容只是由于bulk上的结电容引起的 还是有什么其他寄生效应

metal离bulk太远了,忽略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