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在win 7下出的问题(见内容),求助

楼主(2010-12-04):
我在win7 下运行modelsim,好几个版本(6.0,6.5,6.6)都出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在仿真的时候,不出现任何波形。
错误提示是
RPC Closed。
然后modelsim就没有响应了。只能通过任务管理器结束任务。

新手上道不久,望各位多多帮忙。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同仁碰到这种情况?您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补充:
我把兼容性设为XP sp2,XPsp3,NT,2000都试过,也不行。

网友:
RPC是远程进程控制,windows的一个系统服务
如果你的RPC服务是开着的,那么应该是不兼容问题
非要用win7的话,装个虚拟机的winXP呢,好复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目前也只能这样做了,谢谢啊!!

网友:
把vopt关掉就可以了,6.0以上版本默认是打开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行啊。
我是这样操作的,你看看对不对哈。

在安装目录下找到modelsim.ini,然后将其中的;voptflow=0前的逗号去掉了。

以防万一,我又全盘搜索,将搜索到的modelsim.ini,全部按照上面那样更改了。

但是还是一样的错误。
(而且这个错误在Google里面几乎搜不到,解决办法更是没有。为什么呢?难道就我碰见这种情况了?)

还望您能够给予帮助啊!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我qq: 437798501

网友:
我用6.2没问题啊

网友:
6.6D works OK

网友:
还是用XP吧.稳定,快速.

网友:
我的是可以的,版本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