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arning: Clock multiplexers are found and protected

楼主(2010-12-04):
Warning: Clock multiplexers are found and protected

这是QuartusII  里面的一个警告,怎么消除?为什么出现这个消息?

谢谢各位高手啦啦啦啦啦

网友(2011-07-04):
取消你的时钟mux。
如果不能取消,那么就用专门的时钟mux单元。
如果时钟不是特别高要求,别管他。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什么是时钟mux?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对时钟做了多路选择。一般的来说,系统时钟树的处理要特别注意。最好不要有组合逻辑掺杂其中。如果非得要有,对于FPGA来说,一般的会使用专用的时钟选择器来做,驱动能力比较强,所以也不要太担心。如果是特别高频的,要注意处理了。时序报告要好好检查。

网友(2018-04-12):
怎么处理的?
怎么操作能把Warning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