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DC设计难点!!!

楼主(2010-12-04):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做DCDC的朋友,希望有幸相互切磋,共同提高!
做了DCDC也有小几年的时间了,项目不少,但随着经验的增加,觉得不通透的地方也在增加,而且逐渐感觉到周围的资源越来越少了,不知道看官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这样吧,我想牵个头,看看在这里能否组织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互相讨论互相进步.

今天先抛砖引玉吧,如题:总结一下DCDC的设计难点究竟有哪些?
我先说几个吧:
1. 首先补偿始终是一块很大的TOPIC,好在现在已经有很多资料阐述这方面的信息,不知道大家对这块掌握怎样?
2. 其次低压低功耗(低静态电流)一直是追寻的目标,如何完成低压低功耗的同时保证产品在全范围的性能?(当然啦,工艺限制得考虑在内)
3. 再讲点具体的吧,也是目前正面临的一个TOPIC,还没有去查询相关信息,来请教大家:内置SOFT-START功能,无内部时钟,在尽量减小DIE SIZE的前提下,怎样做到准确的好秒ms量级的启动时间?

大家踊跃发言,大小问题都可以说,不过尽量具体些,欢迎提出真实的个人问题,我和大家都会尽量解答,还是那句话:共同进步,相互提高!

网友(2011-03-26):
怎样做到准确的好秒ms量级的启动时间?
可以参考MP1482啊

网友(2011-09-07):
those guys always want to get information from other and reluctant to contribute. And then no one responses

网友:
我做過同步buck converter, 現在已經在作AC-DC PFC
基本上補償最簡單, 電路產生零點消除系統極點, 自己在重建一個新的極點
最難的是在窄頻寬如何達到fast transient, boost converter會比較難
低電壓低電流只能靠著設計電路的以及製程參數經驗去實現,
soft start僅需把充電電流放至很小, 在佈局中, 空的位置把電容加大就好

网友(2012-03-24):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们正在参考MP1482在0.5um的工艺下做buck DCDC项目,针对它DATASHEET里面的参数是否可以推算出内部各个模块的参数要求呢,我现在拿着datasheet感觉方向全无啊,求帮助

网友B:
你说的是环路补偿吗?个人之愚见,环路补偿就是先写出滤波电路的零极点表达式以及PWM比较器之类的增益,然后再通过环路增益准则:第一,剪切频率处的斜率应为-1,第二,误差放大器的在剪切频率处的增益值为脉宽调制器、反馈网络和滤波电路乘积的倒数,这样可以得到2型补偿网络的中电阻值。然后再根据滤高频以及加快环路响应速度,在补偿网络中设置零极点的值,这样就得到了补偿网络的电容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啊,有什么问题,问具体点。

网友:
关于SOFT-START,为何不能用内部时钟呢?

网友(2014-10-10):
讨论讨论,切磋谈不上

网友(2016-01-06):
环路补偿就是先写出滤波电路的零极点表达式以及PWM比较器之类的增益

网友:
路漫漫其修远兮

网友:
我现在做的低压电流模的buck,补偿就是在EA的输出端接R,C串联补偿的,1.2v输出时可以;就是占空比较低时,输入5.5v,输出0.8v,输出带0.5A时稳定性不太好,即便最终能稳定;带3A时稳定性要好些,不知道怎么改善啦!哈哈

网友D(2017-03-21):
请教各位怎么仿真整个环路的稳定性

网友(2019-06-18):
我以前做过一种模拟的soft-start,就是将vo的分压和soft-start放在差分对的输入端,soft-start电压做一个电流注入电容,在启动的时候vo的分压就会跟随soft-start上升,使用soft-start电压的上升时间作为vo的启动时间,但是调节范围有限,如果时间太短容易造成环路不稳定,一般可以控制在50ms~200ms之间

网友(2020-07-14):
最近在做第一个DCDC的项目,还在摸索工作原理,看了两三篇论文,基本清楚点了
不过输出一直还都是接近外部电源的状态,总感觉反馈没起到作用,还在进一步检查

网友(2021-03-19):
引用 网友D:
请教各位怎么仿真整个环路的稳定性

可以用simplis建模然后仿环路。或者用spectre的pstb,但pstb大概率不收敛。

网友(2021-09-23):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环路补偿吗?个人之愚见,环路补偿就是先写出滤波电路的零极点表达式以及PWM比较器之类的增益,然 ...

很详细,不明白但觉得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