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流舵DAC中电流源单元的输出电阻问题

楼主(2010-12-04):
最近在做DAC,看文献中有说增加输出阻抗有很大的好处,我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知道输出电阻怎么在cadence中仿出来?

  还有就是有没有谁有增加电流源单元输出阻抗这方面的论文啊?

  谢谢了!

网友:
常用的增加阻抗的就是:cascode方法,gain boosting 方法。仿电阻我认为就是加个电压,测试电流。然后电压处以电流。而且这里的电阻为交流小信号电阻。

网友(2011-05-06):
    求导好一点吧?

网友:
xie xie xie xie

网友(2011-07-04):
是的,就是上面的两种方法,有没有具体推导关于输出阻抗与各种参数的关系呢?

网友(2024-12-20):
你好,能否分享一下这篇文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