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这个什么错误?

楼主(2010-12-04):
**error** (e:\vlsi zuoye\zuoye3.sp:10)  could not find library file named e:\vlsi    ***** job aborted

lib是存在的啊!初学者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附网表文件:
zuoye3
.inc 'E:\VLSI zuoye\mos18.mod'
.option list node nomod
.global vdd
.param cbit=0.5p cdl=0.2p vddd=1.8 lm=0.18u
.tran 0.01n 50n
.meas tran td trig v(se) val=0.6 rise=2 targ v(dout) val=0.6 fall=1
.lib E:\VLSI zuoye\ms018_model\ms018_v1p8.lib tt
vdd vdd 0 vddd
vwt wt 0 pulse(0 vddd 0 0 0 10n 20n)
vwtbar wtbar 0 pulse(vddd 0 0 0 0 10n 20n)
vdin din 0 pulse(0 vddd 0 0 0 20n 40n)
vpre pre 0 pulse(0 vddd 2.5n 0 0 7.5n 10n)
vrow row 0 pulse(0 vddd 2.5n 0 0 5n 10n)
vcol col 0 pulse(0 vddd 2.5n 0 0 5n 10n)
vcolbar colbar 0 pulse(vddd 0 2.5n 0 0 5n 10n)
vse se 0 pulse(0 vddd 13.5n 0 0 4n 20n)
.subckt inverter in out
mp out in vdd vdd pmos w='12*lm' l=lm
mn out in 0 0 nmos w='4*lm' l=lm
.ends inverter
.subckt trans ctrl ctrlbar in out
mp out ctrlbar in vdd pmos w='12*lm' l=lm
mn out ctrl in 0 nmos w='4*lm' l=lm
.ends trans
.subckt tri ctrl ctrlbar in out
Xinverter in dummy inverter
Xtrans ctrl ctrlbar dummy out trans
.ends tri
.subckt cell wline bit bitbar
mp1 data1 data2 vdd vdd pmos w='1.6*lm' l=lm
mp2 data2 data1 vdd vdd pmos w='1.6*lm' l=lm
mn1 data1 data2 0 0 nmos w='1.6*lm' l=lm
mn2 data2 data1 0 0 nmos w='1.6*lm' l=lm
mgate1 bitbar wline data1 0 nmos w='2*lm' l=lm
mgate2 bit wline data2 0 nmos w='2*lm' l=lm
.ends cell
.subckt sa se dl dlbar dout doutbar
mpre1 dout se vdd vdd pmos w='4*lm' l=lm
mpre2 doutbar se vdd vdd pmos w='4*lm' l=lm
mp1 dout doutbar vdd vdd pmos w='12*lm' l=lm
mp2 doutbar dout vdd vdd pmos w='12*lm' l=lm
mn1 dout doutbar dummy1 0 nmos w='8*lm' l=lm
mn2 doutbar dout dummy2 0 nmos w='8*lm' l=lm
min1 dummy1 dl dummy3 0 nmos w='8*lm' l=lm
min2 dummy2 dlbar dummy3 0 nmos w='8*lm' l=lm
mtail dummy3 se 0 0 nmos w='12*lm' l=lm
.ends sa
mpre1 bitbar pre vdd vdd pmos w='4*lm' l=lm
mpre2 bit pre vdd vdd pmos w='4*lm' l=lm
Xcell row bit bitbar cell
Cbit1 bitbar 0 cbit
Cbit2 bit 0 cbit
Xtrans1 col colbar bitbar dl trans
Xtrans2 col colbar bit dlbar trans
mpre3 dl pre vdd vdd pmos w='4*lm' l=lm
mpre4 dlbar pre vdd vdd pmos w='4*lm' l=lm
Cdl1 dl 0 cdl
Cdl2 dlbar 0 cdl
Xtri1 wt wtbar din dl tri
Xtri2 wt wtbar d_dummy dlbar tri
Xinverter din d_dummy inverter
Xsa se dl dlbar dout doutbar sa
.end

网友:
模型路径或者名字写错了
仔细检查吧

网友:
肯定是模型文件名字写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名字没问题啊,难道是网表写的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库文件找到了,但 现在又出个新问题:    **error** model name pmos18 in the element     0:mpre1
is not defined.

          ***** job aborted

怎么解决啊?谢谢~

附.lis

****** HSPICE -- B-2008.09 32-BIT (Aug 26 2008) winnt ******
  Copyright (C) 2008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Unpublished-rights reserved under US copyright laws.
  This program is protected by law and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from Synopsys.
  Use of this program is your acceptance to be bound by the
  license agreement. HSPICE is the trademark of Synopsys, Inc.
  Input File: e:\vlsi zuoye\zuoye3.sp
Init: read install configuration file: C:\synopsys\Hspice_B-2008.09\meta.cfg
Init: hspice initialization file: C:\synopsys\Hspice_B-2008.09\hspice.ini

.inc 'e:\vlsi zuoye\mos18.mod'
.model  mod1  nmos  vto=1.0  kp=4.5e-5  lambda=0  gamma=0.4
+tox=1.0e-7  nsub=4.0e+15  ld=0.06u  cj=2.0e-4  mj=0.5
+cjsw=2.0e-10  mjsw=0.4 cgso=1e-10 cgdo=1e-10   cgbo=2e-9
.model  mod2  pmos  vto=-1.2  kp=2.5e-5  lambda=0  gamma=0.4
+tox=1.0e-7  nsub=4.0e+15  ld=0.06u  cj=2.0e-4  mj=0.5
+cjsw=2.0e-10  mjsw=0.4 cgso=1e-10 cgdo=1e-10   cgbo=2e-9
.option list node nomod
.global vdd
.param cbit=0.5p cdl=0.2p vddd=1.8 lm=0.18u
.tran 0.01n 50n
.meas tran td trig v(se) val=0.6 rise=2 targ v(dout) val=0.6 fall=1
.lib 'e:\vlsi zuoye\ms018_model\ms018_v1p8.lib'tt
.param
*1.8v core nmos
+dtox_n18      = 0            dxl_n18       = 0            dxw_n18       = 0
+dvth_n18      = 0            dcj_n18       = 0            dcjsw_n18     = 0
+dcjswg_n18    = 0            dcgdo_n18     = 0            dcgso_n18     = 0
+dpvth0_n18    = 0
*1.8v core pmos
+dtox_p18      = 0            dxl_p18       = 0            dxw_p18       = 0
+dvth_p18      = 0       dcj_p18       = 0            dcjsw_p18     = 0
+dcjswg_p18    = 0       dcgdo_p18     = 0            dcgso_p18     = 0
+dpvth0_p18    = 0
*3.3v io nmos
+dtox_n33      = 0            dxl_n33       = 0            dxw_n33       = 0
+dvth_n33      = 0            dcj_n33       = 0            dcjsw_n33     = 0
+dcjswg_n33    = 0            dcgdo_n33     = 0            dcgso_n33     = 0
+dpvth0_n33    = 0
*3.3v io pmos
+dtox_p33      = 0            dxl_p33       = 0            dxw_p33       = 0
+dvth_p33      = 0       dcj_p33       = 0            dcjsw_p33     = 0
+dcjswg_p33    = 0       dcgdo_p33     = 0            dcgso_p33     = 0
+dpvth0_p33    = 0
*1.8v core native nmos
+dtox_nnt18      = 0          dxl_nnt18     = 0            dxw_nnt18     = 0
+dvth_nnt18      = 0          dcj_nnt18     = 0            dcjsw_nnt18   = 0
+dcjswg_nnt18    = 0          dcgdo_nnt18   = 0            dcgso_nnt18   = 0
+dpvth0_nnt18    = 0
*3.3v io native nmos
+dtox_nnt33      = 0          dxl_nnt33     = 0            dxw_nnt33     = 0
+dvth_nnt33      = 0          dcj_nnt33     = 0            dcjsw_nnt33   = 0
+dcjswg_nnt33    = 0          dcgdo_nnt33   = 0            dcgso_nnt33   = 0
+dpvth0_nnt33    = 0
*1.8v core medium nmos
+dtox_nmvt18      = 0         dxl_nmvt18       = 0         dxw_nmvt18       = 0
+dvth_nmvt18      = 0         dcj_nmvt18       = 0         dcjsw_nmvt18     = 0
+dcjswg_nmvt18    = 0         dcgdo_nmvt18     = 0         dcgso_nmvt18     = 0
+dpvth0_nmvt18    = 0
*1.8v core medium pmos
+dtox_pmvt18      = 0         dxl_pmvt18       = 0         dxw_pmvt18       = 0
+dvth_pmvt18      = 0       dcj_pmvt18       = 0         dcjsw_pmvt18     = 0
+dcjswg_pmvt18    = 0       dcgdo_pmvt18     = 0         dcgso_pmvt18     = 0
+dpvth0_pmvt18    = 0
*3.3v io medium nmos
+dtox_nmvt33      = 0         dxl_nmvt33       = 0         dxw_nmvt33       = 0
+dvth_nmvt33      = 0         dcj_nmvt33       = 0         dcjsw_nmvt33     = 0
+dcjswg_nmvt33    = 0         dcgdo_nmvt33     = 0         dcgso_nmvt33     = 0
+dpvth0_nmvt33    = 0
.inc 'ms018_v1p8.mdl'
*
*
******************************************************************************************
*         0.18um mixed signal 1p6m 1.8v/3.3v spice model (for hspice only)          *
******************************************************************************************
*
* release version    : 1.8
*
* release date       : 01/25/2008
*
* simulation tool    : synopsys star-hspice version 2005.9
*
* model type         :
*   mosfet           : hspice level 49(bsim3v3.24)
*   junction diode   : hspice level 3
*
* model name         :
*   mosfet           :
*        *--------------------------------------*
*        |     mosfet type    |  1.8v  |  3.3v  |
*        |======================================|
*        |        nmos        |   n18  |   n33  |
*        *--------------------------------------*
*        |        pmos        |   p18  |   p33  |
*        *--------------------------------------*
*        |    native nmos     |  nnt18 | nnt33  |
*        *--------------------------------------*
*        |   medium nmos      | nmvt18 | nmvt33 |
*        *--------------------------------------*
*        |   medium pmos      | pmvt18 |  ----  |
*        *--------------------------------------*
*
*   junction diode   :
*        *-------------------------------------------*
*        |  junctio diode type     |  1.8v  |  3.3v  |
*        |===========================================|
*        |      n+/pwell           | ndio18 | ndio33 |
*        |-------------------------------------------|
*        |      p+/nwell           | pdio18 | pdio33 |
*        |-------------------------------------------|
*        |      nwell/psub         |      nwdio      |
*        |-------------------------------------------|
*        |     native n+/pwell     | nndio18| nndio33|
*        |-------------------------------------------|
*        | buried pwell/deep nwell |     diobpw      |
*        *-------------------------------------------*
*
*    valid temperature range is from -40c to 125c
*
***********************************************************************************
*                              1.8v core nmos model                               *
***********************************************************************************
.model n18 nmos
+level    = 49
*
* general parameters
*
+calcacm  = 1
+lmin     = 1.5e-7              lmax     = 1.0e-5              wmin     = 1.9e-7
+wmax     = 1.0e-4              tnom     = 25.0                version  = 3.24
+tox      = '3.87e-09+dtox_n18' toxm     = 3.87e-09            xj       = 1.6000000e-07
+nch      = 3.8694000e+17       lln      = 1.1205959           lwn      = 0.9200000
+wln      = 1.0599999           wwn      = 0.8768474           lint     = 1.5757085e-08
+ll       = 2.6352781e-16       lw       = -2.2625584e-16      lwl      = -2.0576711e-22
+wint     = -1.4450482e-09      wl       = -2.3664573e-16      ww       = -3.6409690e-14
+wwl      = -4.0000000e-21      mobmod   = 1                   binunit  = 2
+xl       = '1.8e-8+dxl_n18'    xw       = '0.00+dxw_n18'      dwg      = -5.9600000e-09
+dwb      = 4.5000000e-09
* diode parameters
+acm      = 12                  ldif     = 7.00e-08            hdif     = 2.00e-07
+rsh      = 7.08                rd       = 0                   rs       = 0
+rsc      = 1.7                 rdc      = 1.7
*
* threshold voltage parameters
*
+vth0     = '0.39+dvth_n18'     wvth0    = -2.9709472e-08      pvth0    = '5.0000000e-16+dpvth0_n18'
+k1       = 0.6801043           wk1      = -2.4896840e-08      pk1      = 1.3000000e-15
+k2       = -4.9977830e-02      k3       = 10.0000000          dvt0     = 1.3000000
+dvt1     = 0.5771635           dvt2     = -0.1717554          dvt0w    = 0.00
+dvt1w    = 0.00                dvt2w    = 0.00                nlx      = 7.5451030e-08
+w0       = 5.5820150e-07       k3b      = -3.0000000
*
* mobility parameters
*
+vsat     = 8.2500000e+04       pvsat    = -8.3000000e-10      ua       = -1.0300000e-09
+lua      = 7.7349790e-19       pua      = -1.0000000e-24      ub       = 2.3666682e-18
+uc       = 1.2000000e-10       puc      = 1.5000000e-24       rdsw     = 55.5497200
+prwb     = -0.2400000          prwg     = 0.4000000           wr       = 1.0000000
+u0       = 3.4000000e-02       lu0      = 2.3057663e-11       wu0      = -3.1009695e-09
+a0       = 0.8300000           keta     = -3.0000000e-03      lketa    = -1.7000000e-09
+a1       = 0.00                a2       = 0.9900000           ags      = 0.3200000
+b0       = 6.0000000e-08       b1       = 0.00
*
* subthreshold current parameters
*
+voff     = -0.1030000          lvoff    = -3.3000000e-09      nfactor  = 1.2500000
+lnfactor = 4.5000000e-08       cit      = 0.00                cdsc     = 0.00
+cdscb    = 0.00                cdscd    = 1.0000000e-04       eta0     = 2.8000001e-02
+etab     = -2.7000001e-02      dsub     = 0.4000000
*
* rout parameters
*
+pclm     = 1.2000000           ppclm    = 2.9999999e-15       pdiblc1  = 2.5000000e-02
+pdiblc2  = 3.8000000e-03       ppdiblc2 = 2.7000001e-16       pdiblcb  = 0.00
+drout    = 0.5600000           pscbe1   = 3.4500000e+08       pscbe2   = 1.0000000e-06
+pvag     = 0.00                delta    = 1.0000000e-02       alpha0   = 1.7753978e-08
+alpha1   = 0.1764000           lalpha1  = 7.6250000e-09       beta0    = 11.1683940
*
* temperature effects parameters
*
+kt1      = -0.2572866          kt2      = -4.0000000e-02      at       = 3.7000000e+04
+pat      = -7.5000000e-10      ute      = -1.5500000          ua1      = 1.7600000e-09
+lua1     = 6.0000000e-18       wua1     = -1.1000000e-16      pua1     = -5.0000000e-25
+ub1      = -2.4000000e-18      uc1      = -1.0000000e-10      luc1     = 1.6999999e-17
+puc1     = -3.0000000e-24      kt1l     = -1.0000000e-09      prt      = -55.0000000
*
* noise parameters
*
+noimod   = 2                   noia     = 8.2282e+19            noib     = 1.3327e+04
+noic     = -2.4937e-14         em       = 1.7767e+07            ef       = 8.1800e-01
*
* capacitance parameters
*
+cj       = '9.68e-04+dcj_n18'     mj       = 0.346                pb       = 0.7
+cjsw     = '7.95e-11+dcjsw_n18'   mjsw     = 0.538                pbsw     = 1
+cjswg    = '4.18e-10+dcjswg_n18'  mjswg    = 0.538                pbswg    = 1
+tcj      = 8.42e-04               tcjsw    = 6.69e-04             tcjswg   = 6.69e-04
+tpb      = 1.47e-03               tpbsw    = 8.68e-04             tpbswg   = 8.68e-04
+js       = 3.52e-07               jsw      = 3.0e-13              nj       = 1.0392
+xti      = 3.25                   nqsmod   = 0                    elm      = 5
+cgdo     = '3.70e-10+dcgdo_n18'   cgso     = '3.70e-10+dcgso_n18' tlevc    = 1
+capmod   = 3                      xpart    = 1                    cf       = 0.00
+acde     = 0.64                   moin     = 24                   noff     = 1.2025
+dlc      = 8.5e-09                dwc      = 4.5e-08
*
***********************************************************************************
*                              1.8v core pmos model                               *
***********************************************************************************
*
.model p18 pmos
+level    = 49
*
* general parameters
*
+calcacm  = 1
+lmin     = 1.5e-7              lmax     = 1.0e-5              wmin     = 1.9e-7
+wmax     = 1.0e-4              tnom     = 25.0                version  = 3.24
+tox      = '3.74e-09+dtox_p18' toxm     = 3.74e-09            xj       = 1.7000001e-07
+nch      = 5.5000000e+17       lln      = 1.0000000           lwn      = 1.0000000
+wln      = 1.0450000           wwn      = 1.0000000           lint     = 1.0000000e-08
+ll       = 3.4000000e-15       lw       = -3.3600000e-16      lwl      = 0.00
+wint     = 8.0000010e-09       wl       = 3.5904200e-15       ww       = -1.8999999e-15
+wwl      = -1.1205000e-21      mobmod   = 1                   binunit  = 2
+xl       = '-5.7e-09+dxl_p18'  xw       = '0.00+dxw_p18'      dwg      = -1.7361970e-08
+dwb      = 2.0000000e-08
* diode parameters
+acm      = 12                  ldif     = 7.00e-08            hdif     = 2.00e-07
+rsh      = 7.83                rd       = 0                   rs       = 0
+rsc      = 1.5                 rdc      = 1.5
*
* threshold voltage parameters
*
+vth0     = '-0.402+dvth_p18'   wvth0    = 1.2675420e-08       pvth0    = '-1.2500000e-15+dpvth0_p18'
+k1       = 0.5872390           lk1      = 3.5532110e-09       k2       = 7.0906860e-03
+k3       = 2.5999999           dvt0     = 0.7194931           dvt1     = 0.2467441
+dvt2     = 7.8089680e-02       dvt0w    = 0.00                dvt1w    = 8.0000000e+05
+dvt2w    = 0.00                nlx      = 9.0000000e-08       w0       = 0.00
+k3b      = 2.4862001           ngate    = 3.1680000e+20
*
* mobility parameters
*
+vsat     = 1.0000000e+05       ua       = 2.8500000e-10       lua      = 5.5000000e-18
+pua      = -2.0000000e-24      ub       = 1.0000000e-18       uc       = -4.7700000e-11
+wuc      = 3.1668000e-17       puc      = -2.5000000e-24      rdsw     = 4.5500000e+02
+prwb     = -0.4000000          prwg     = 0.00                wr       = 1.0000000
+u0       = 8.6610000e-03       lu0      = -2.0000000e-11      wu0      = 1.3815350e-10
+a0       = 1.0000000           keta     = 2.0000000e-02       lketa    = -8.5000000e-09
+pketa    = 5.0000000e-16       a1       = 0.00                a2       = 0.9900000
+ags      = 0.2000000           b0       = 6.3000000e-08       b1       = 0.00
*
* subthreshold current parameters
*
+voff     = -9.5000000e-02      lvoff    = -1.7000000e-09      wvoff    = -1.9999999e-09
+pvoff    = -1.0000000e-16      nfactor  = 0.9000000           lnfactor = 1.0000000e-07
+pnfactor = -5.0000000e-15      cit      = 0.00                cdsc     = 0.00
+cdscb    = 0.00                cdscd    = 0.00                eta0     = 4.0000000e-02
+etab     = -2.5000000e-02      dsub     = 0.5600000
*
* rout parameters
*
+pclm     = 0.7000000           pdiblc1  = 0.00                pdiblc2  = 7.0000000e-03
+pdiblcb  = 0.00                drout    = 0.5600000           pscbe1   = 4.0000000e+08
+pscbe2   = 1.0000000e-07       pvag     = 0.00                delta    = 1.0000000e-02
+alpha0   = 7.0000000e-08       alpha1   = 7.0491700           beta0    = 22.8424000
+lbeta0   = -7.5000000e-08
*
* temperature effects parameters
*
+kt1      = -0.2577007          kt2      = -3.0979900e-02      lkt2     = -3.0000000e-09
+pkt2     = -6.5331750e-16      at       = 1.0000000e+04       pat      = -1.0000000e-09
+ute      = -1.2703574          ua1      = 5.3866300e-10       wua1     = 1.1000000e-16
+pua1     = -2.3700001e-24      ub1      = -2.0709999e-18      uc1      = 2.0609721e-11
+kt1l     = -8.0000000e-09      prt      = 90.0000000
*
* noise parameters
*
+noimod   = 2                   noia     = 3.3617e+18            noib     = 1.9536e+05
+noic     = 5.2658e-12          em       = 6.2548e+07            ef       = 1.1307e+00
*
* capacitance parameters
*
+cj       = '0.00107+dcj_p18'       mj       = 0.415                 pb       = 0.817
+cjsw     = '9.89e-11+dcjsw_p18'    mjsw     = 0.489                 pbsw     = 1
+cjswg    = '5.07e-10+dcjswg_p18'   mjswg    = 0.489                 pbswg    = 1
+tpb      = 0.00153                 tpbsw    = 0.00117               tpbswg   = 0.00117
+tcj      = 0.000876                tcjsw    = 0.000745              tcjswg   = 0.000745
+js       = 1.66e-07                jsw      = 1.2e-13               nj       = 1.0384
+xti      = 4.5                     nqsmod   = 0                     elm      = 5
+cgdo     = '4.20e-10+dcgdo_p18'    cgso     = '4.20e-10+dcgso_p18'  tlevc    = 1
+capmod   = 3                       xpart    = 1                     cf       = 0.00
+acde     = 0.8505076               moin     = 14.95341              noff     = 1.431824
+dlc      = -1.5e-09
*
***********************************************************************************
*                               3.3v io nmos model                                *
***********************************************************************************
*
.model n33 nmos
+level    = 49
*
* general parameters
*
+calcacm  = 1
+lmin     = 3.0e-7              lmax     = 1.0e-5              wmin     = 1.9e-7
+wmax     = 1.0e-4              tnom     = 25.0                version  = 3.24
+tox      = '6.65e-09+dtox_n33' toxm     = 6.65e-09            xj       = 1.6000000e-07
+nch      = 4.3441000e+17       lln      = 1.0625758           lwn      = 1.0101005
+wln      = 0.9810000           wwn      = 0.9060000           lint     = 6.3891300e-08
+ll       = -2.3305548e-15      lw       = -2.4634918e-15      lwl      = 2.6243002e-24
+wint     = 3.5850000e-08       wl       = -1.8902563e-15      ww       = -1.3000000e-14
+wwl      = -1.3027796e-20      mobmod   = 1                   binunit  = 2
+xl       = '1e-8+dxl_n33'      xw       = '0.00+dxw_n33'      dwg      = -3.9100000e-09
+dwb      = 3.2000000e-09
* diode parameters
+acm      = 12                  ldif     = 6.50e-08            hdif     = 2.05e-07
+rsh      = 7.08                rd       = 0                   rs       = 0
+rsc      = 1.6                 rdc      = 1.6
*
* threshold voltage parameters
*
+vth0     = '0.695+dvth_n33'    lvth0    = 4.0100000e-10       wvth0    = 1.0200000e-08
+pvth0    = '8.0000000e-16+dpvth0_n33'       k1       = 0.8451000           lk1      = 5.8182560e-10
+wk1      = -6.2456240e-09      pk1      = 1.9938927e-15       k2       = 4.4575000e-02
+k3       = -3.8500000          dvt0     = 9.4991400           ldvt0    = 8.0839730e-09
+dvt1     = 0.6300000           ldvt1    = 5.5000000e-08       dvt2     = -0.1450000
+dvt0w    = 0.00                dvt1w    = 0.1057000           dvt2w    = 0.00
+nlx      = 2.0274594e-07       lnlx     = -2.8608589e-14      w0       = 0.00
+k3b      = 0.5669292           ngate    = 2.6812141e+21
*
* mobility parameters
*
+vsat     = 8.5000000e+04       lvsat    = -1.7300000e-03      pvsat    = 1.2000000e-10
+ua       = -8.6001130e-10      ub       = 2.3000001e-18       uc       = 1.3100000e-10
+puc      = 5.0000000e-25       rdsw     = 2.4208382e+02       prwb     = -8.5000000e-02
+prwg     = 3.8000000e-02       wr       = 1.0000000           u0       = 3.5000000e-02
+lu0      = 5.0000000e-10       a0       = 1.0200000           la0      = -1.2000000e-07
+keta     = 0.00                lketa    = -1.4000000e-08      wketa    = -1.9999999e-09
+pketa    = 1.0000000e-15       a1       = 0.00                a2       = 0.9900000
+ags      = 0.1700000           b0       = 1.0000000e-08       b1       = 0.00
*
* subthreshold current parameters
*
+voff     = -0.1200000          nfactor  = 1.1000000           lnfactor = 4.0000000e-08
+pnfactor = -1.4000000e-14      cit      = 1.0000000e-04       cdsc     = 5.0000000e-04
+cdscb    = 0.00                cdscd    = 0.00                eta0     = 4.0000000e-02
+peta0    = 3.0000001e-16       etab     = -0.1000000          dsub     = 0.6000000
*
* rout parameters
*
+pclm     = 0.8000000           lpclm    = 5.0000000e-08       ppclm    = 8.0000000e-15
+pdiblc1  = 9.0000000e-02       pdiblc2  = 1.6000000e-03       ppdiblc2 = -7.0000000e-17
+pdiblcb  = 0.00                drout    = 0.5987002           pscbe1   = 3.4000000e+08
+lpscbe1  = 13.0000000          pscbe2   = 3.8000000e-06       pvag     = 0.00
+delta    = 1.0000000e-02       alpha0   = -4.4760000e-08      alpha1   = 0.8998877
+beta0    = 18.8771250          lbeta0   = -5.7118000e-07
*
* temperature effects parameters
*
+kt1      = -0.3250000          pkt1     = -2.3708420e-15      kt2      = -3.6844640e-02
+at       = 2.2000000e+04       ute      = -1.4100000          ua1      = 2.0599999e-09
+wua1     = -1.2600000e-16      pua1     = -1.0000000e-24      ub1      = -2.5000000e-18
+wub1     = 1.1000000e-25       uc1      = -1.1000000e-10      luc1     = 1.6999999e-17
+kt1l     = -5.0000000e-09      prt      = 40.0000000
*
* noise parameters
*
+noimod   = 2                   noia     = 1.5500e+20            noib     = 7.1866e+04
+noic     = 1.4952e-13          em       = 3.2163e+07            ef       = 9.9600e-01
*
* capacitance parameters
*
+cj       = '0.000845+dcj_n33'     mj       = 0.321                pb       = 0.708
+cjsw     = '9.15e-11+dcjsw_n33'   mjsw     = 0.447                pbsw     = 1
+cjswg    = '3.41e-10+dcjswg_n33'  mjswg    = 0.447                pbswg    = 1
+tpb      = 0.00166                tpbsw    = 0.00162              tpbswg   = 0.00162
+tcj      = 0.000897               tcjsw    = 0.000695             tcjswg   = 0.000695
+js       = 3.65e-07               jsw      = 3.0e-13              nj       = 1.04
+xti      = 3.9                    nqsmod   = 0                    elm      = 5
+cgdo     = '3.86e-10+dcgdo_n33'   cgso     = '3.86e-10+dcgso_n33' tlevc    = 1
+capmod   = 3                      xpart    = 1                    cf       = 0.00
+acde     = 0.45                   moin     = 24                   noff     = 2.3177
+dlc      = 6.50e-08
*
***********************************************************************************
*                             3.3v io pmos model                                  *
***********************************************************************************
*
.model p33 pmos
+level    = 49
*
* general parameters
*
+calcacm  = 1
+lmin     = 2.6e-7              lmax     = 1.0e-5              wmin     = 1.9e-7
+wmax     = 1.0e-4              tnom     = 25.0                version  = 3.24
+tox      = '6.62e-09+dtox_p33' toxm     = 6.62e-09            xj       = 1.7000001e-07
+nch      = 5.4852000e+17       lln      = 1.0471729           lwn      = 0.9530895
+wln      = 1.0257638           wwn      = 0.9617700           lint     = 3.5000000e-08
+ll       = 5.5000000e-15       lw       = -4.7160380e-14      lwl      = 7.0054450e-22
+wint     = 1.3000000e-08       wl       = -3.1491245e-14      ww       = 2.3000000e-15
+wwl      = -2.4167156e-22      mobmod   = 1                   binunit  = 2
+xl       = '-1.70e-08+dxl_p33' xw       = '0.00+dxw_p33'      dwg      = 0.00
+dwb      = 8.6000000e-09
* diode parameters
+acm      = 12                  ldif     = 6.50e-08            hdif     = 2.05e-07
+rsh      = 9.8                 rd       = 0                   rs       = 0
+rsc      = 1                   rdc      = 1
*
* threshold voltage parameters
*
+vth0     = '-0.672+dvth_p33'   wvth0    = 4.0000000e-09       pvth0    = '6.0000000e-15+dpvth0_p33'
+k1       = 0.9145741           pk1      = -1.7000000e-14      k2       = 4.1276220e-02
+k3       = 0.1293833           dvt0     = 1.8000000           dvt1     = 0.7100000
+dvt2     = -7.0000000e-02      dvt0w    = 0.00                dvt1w    = 0.00
+dvt2w    = 0.00                nlx      = 1.2000000e-08       w0       = 1.0021131e-09
+k3b      = 0.4000000           ngate    = 1.1600000e+20
*
* mobility parameters
*
+vsat     = 8.5500000e+04       pvsat    = -5.8000000e-09      ua       = 3.1500000e-10
+lua      = 1.5000001e-17       wua      = -1.6763224e-16      pua      = -1.1000000e-23
+ub       = 1.0444180e-18       lub      = -7.0000000e-27      uc       = -3.5000000e-11
+luc      = 4.0000000e-18       puc      = 5.0000000e-24       rdsw     = 9.5000000e+02
+prwb     = 0.00                prwg     = 6.3755660e-03       wr       = 1.0000000
+u0       = 9.2500000e-03       lu0      = -4.1500680e-10      wu0      = -1.7001526e-12
+pu0      = -3.7999640e-16      a0       = 0.8500000           keta     = 1.5000000e-02
+lketa    = -1.0000000e-08      wketa    = 1.0000000e-09       pketa    = -6.0000000e-15
+a1       = 0.00                a2       = 0.9900000           ags      = 4.0000000e-02
+b0       = 4.6000000e-08       b1       = 0.00
*
* subthreshold current parameters
*
+voff     = -0.1000000          lvoff    = 1.8000000e-09       pvoff    = -2.9999999e-15
+nfactor  = 1.1000000           pnfactor = -4.0000000e-14      cit      = 1.9999999e-04
+cdsc     = 4.5263850e-05       cdscb    = 0.00                cdscd    = 0.00
+eta0     = 5.0000000e-03       peta0    = 7.0000000e-15       etab     = -1.5000000e-02
+petab    = -2.0000000e-15      dsub     = 0.5800000
*
* rout parameters
*
+pclm     = 0.6000000           ppclm    = 1.3000000e-13       pdiblc1  = 6.0000000e-03
+pdiblc2  = 2.5000001e-04       wpdiblc2 = 8.0000000e-11       pdiblcb  = 0.00
+drout    = 0.5600000           pscbe1   = 3.3000000e+08       ppscbe1  = -7.0000000e-06
+pscbe2   = 2.0000000e-07       pvag     = 0.00                delta    = 8.0000000e-03
+pdelta   = 4.0000000e-16       alpha0   = 1.3410400e-06       alpha1   = 5.6136910e-02
+beta0    = 27.5998000
*
* temperature effects parameters
*
+kt1      = -0.3840900          wkt1     = -9.4333370e-10      pkt1     = 4.9999980e-15
+kt2      = -4.1563480e-02      at       = -2.0000000e+03      pat      = -7.5000000e-09
+ute      = -1.3236057          ua1      = 3.0000002e-10       wua1     = 8.0000000e-18
+pua1     = 1.0000000e-23       ub1      = -2.0704662e-18      wub1     = 1.4000000e-25
+uc1      = -5.0000000e-11      kt1l     = -6.0000000e-09      prt      = 1.3000000e+02
*
* noise parameters
*
+noimod   = 2                   noia     = 3.5911e+19            noib     = 3.0215e+03
+noic     = 6.7064e-12          em       = 4.2400e+07            ef       = 1.0829e+00
*
* capacitance parameters
*
+cj       = '0.00101+dcj_p33'      mj       = 0.401                pb       = 0.807
+cjsw     = '8.96e-11+dcjsw_p33'   mjsw     = 0.45                 pbsw     = 1
+cjswg    = '3.19e-10+dcjswg_p33'  mjswg    = 0.45                 pbswg    = 1
+tpb      = 0.00157                tpbsw    = 0.00137              tpbswg   = 0.00137
+tcj      = 0.000883               tcjsw    = 0.000709             tcjswg   = 0.000709
+js       = 1.68e-07               jsw      = 4.0e-13              nj       = 1.07
+xti      = 3.0                    nqsmod   = 0                    elm      = 5
+cgdo     = '3.23e-10+dcgdo_p33'   cgso     = '3.23e-10+dcgso_p33' tlevc    = 1
+capmod   = 3                      xpart    = 1                    cf       = 0.00
+acde     = 0.55                   moin     = 15                   noff     = 0.565
+dlc      = 7.0e-09                dwc      = 6.0e-8
*
************************************************************************************
*                              1.8v native nmos model                              *
************************************************************************************
*
.model nnt18 nmos
+level    = 49
*
* general parameters
*
+calcacm  = 1
+lmin     = 4.5e-7                 lmax     = 1.0e-5              wmin     = 1.9e-7
+wmax     = 1.0e-4                 tnom     = 25.0                version  = 3.24
+tox      = '3.87e-09+dtox_nnt18'  toxm     = 3.87e-09            xj       = 1.6000000e-07
+nch      = 4.4440000e+16          lln      = 1.0000000           lwn      = 1.0000000
+wln      = 1.0000000              wwn      = 1.0000000           lint     = 3.2000000e-08
+ll       = 0.00                   lw       = 0.00                lwl      = 0.00
+wint     = 0.00                   wl       = 0.00                ww       = 0.00
+wwl      = 0.00                   mobmod   = 1                   binunit  = 2
+xl       = '2.5e-8+dxl_nnt18'     xw       = '0.00+dxw_nnt18'    dwg      = 0.00
+dwb      = 0.00
* diode parameters
+acm      = 12                  ldif     = 7.00e-08            hdif     = 2.0e-07
+rsh      = 7.08                rd       = 0                   rs       = 0
+rsc      = 1                   rdc      = 1
*
* threshold voltage parameters
*
+vth0     = '-0.015+dvth_nnt18'              lvth0    = 2.8000000e-08       k1       = 9.6053920e-02
+k2       = -2.5212668e-02                   k3       = -0.5717283          dvt0     = 1.0000000e-02
+dvt1     = 0.00                      dvt2     = -1.0000000e-02      dvt0w    = -9.0000010e-02
+dvt1w    = 1.3570372e+05             dvt2w    = 0.00                nlx      = 4.3929600e-07
+w0       = 0.00                     k3b      = -0.8582231          pvth0    = '0+dpvth0_nnt18'
*
* mobility parameters
*
+vsat     = 1.3500000e+05       lvsat    = -1.8200000e-02      wvsat    = 1.0000000e-04
+pvsat    = 3.6000000e-09       ua       = 9.6000000e-10       lua      = -5.0000000e-17
+pua      = -3.0000002e-23      ub       = 2.1696805e-18       uc       = -2.2999993e-11
+wuc      = -3.5000000e-17      puc      = 2.0000000e-23       rdsw     = 1.2000000e+02
+prwb     = 0.00                prwg     = 0.00                wr       = 1.0000000
+u0       = 6.1000000e-02       wu0      = 2.2000000e-09       pu0      = -1.0000000e-16
+a0       = 1.5500000           keta     = -2.9847301e-03      a1       = 0.00
+a2       = 0.9800000           ags      = 1.5000000           b0       = 0.00
+b1       = 0.00
*
* subthreshold current parameters
*
+voff     = -0.1100000          nfactor  = 1.0000000           cit      = 1.9915700e-04
+cdsc     = 0.00                cdscb    = 0.00                cdscd    = 0.00
+eta0     = 8.0000000e-02       leta0    = 4.0000000e-08       peta0    = 5.0000000e-14
+etab     = -1.0000000e-02      petab    = 8.0000000e-15       dsub     = 0.5600000
*
* rout parameters
*
+pclm     = 1.6000000           pdiblc1  = 1.0000000e-02       pdiblc2  = 0.1200000
+pdiblcb  = 5.7750700e-02       drout    = 0.5600000           pscbe1   = 6.4335600e+08
+pscbe2   = 1.0000000e-20       pvag     = 0.00                delta    = 1.0000000e-02
+alpha0   = 9.3800000e-09       alpha1   = 1.0385719e-02       beta0    = 5.8915170
*
* temperature effects parameters
*
+kt1      = -0.2961084          kt2      = 1.0000000e-03       at       = 2.0456400e+04
+ute      = -1.6500000          wute     = -1.1000000e-09      ua1      = 3.8350100e-09
+wua1     = -2.0736400e-16      pua1     = 6.0000000e-23       ub1      = -7.4901900e-18
+wub1     = -1.7708197e-26      uc1      = -6.6000000e-11      kt1l     = -7.4000000e-15
+prt      = 0.00
*
* noise parameters
*
+noimod   = 2                   noia     = 4.4361e+20            noib     = 1.0074e+04
+noic     = 2.9928e-13          em       = 1.039e+06             ef       = 9.075e-01
*
* capacitance parameters
*
+cj       = '1.45e-04+dcj_nnt18'     mj       = 0.334                pb       = 0.538
+cjsw     = '1.63e-10+dcjsw_nnt18'   mjsw     = 0.0689               pbsw     = 0.563
+cjswg    = '6.60e-11+dcjswg_nnt18'  mjswg    = 0.0689               pbswg    = 0.563
+tcj      = 0.00246                  tcjsw    = 0.00122              tcjswg   = 0.00122
+tpb      = 0.00277                  tpbsw    = 0.00204              tpbswg   = 0.00204
+js       = 5.2e-06                  jsw      = 1.0e-13              nj       = 1.0651
+xti      = 3                        nqsmod   = 0                    elm      = 5
+cgdo     = '2.66e-10+dcgdo_nnt18'   cgso     = '2.66e-10+dcgso_nnt18' tlevc    = 1
+capmod   = 3                        xpart    = 1                    cf       = 0.00
+acde     = 0.64                     moin     = 24                   noff     = 2.50
*
************************************************************************************
*                              3.3v native nmos model                              *
************************************************************************************
*
.model nnt33 nmos
+level    = 49
*
* general parameters
*
+calcacm  = 1
+lmin     = 1.0e-6                lmax     = 1.0e-5              wmin     = 1.9e-7
+wmax     = 1.0e-4                tnom     = 25.0                version  = 3.24
+tox      = '6.65e-09+dtox_nnt33' toxm     = 6.65e-09            xj       = 1.6000000e-07
+nch      = 5.5313000e+15         lln      = 1.0000000           lwn      = 1.0000000
+wln      = 1.0000000             wwn      = 1.0000000           lint     = 6.4999990e-08
+ll       = 0.00                  lw       = 0.00                lwl      = 0.00
+wint     = 0.00                  wl       = 0.00                ww       = 0.00
+wwl      = 0.00                  mobmod   = 1                   binunit  = 2
+xl       = '-1.5e-8+dxl_nnt33'   xw       = '0.00+dxw_nnt33'    dwg      = 0.00
+dwb      = 0.00
* diode parameters
+acm      = 12                  ldif     = 6.50e-08            hdif     = 2.05e-07
+rsh      = 7.08                rd       = 0                   rs       = 0
+rsc      = 1                   rdc      = 1
*
* threshold voltage parameters
*
+vth0     = '-9.1e-02+dvth_nnt33' lvth0    = -7.0000000e-08    pvth0    = '1.0000000e-14+dpvth0_nnt33'
+k1       = 9.0587460e-02       k2       = -9.5673000e-03      k3       = -8.8000000
+dvt0     = 0.00                dvt1     = 0.00                dvt2     = 0.00
+dvt0w    = 0.00                dvt1w    = 0.00                dvt2w    = 0.00
+nlx      = 0.00                w0       = 0.00                k3b      = -2.4000001
* mobility parameters
*
+vsat     = 1.1500000e+05       lvsat    = -2.0000000e-02      wvsat    = -1.7000001e-02
+pvsat    = 2.1000000e-08       ua       = 3.2000000e-10       lua      = 1.8461700e-17
+wua      = -3.0000001e-17      pua      = 1.5000001e-23       ub       = 2.1500000e-18
+lub      = 1.0000000e-27       wub      = -1.5000000e-25      uc       = 1.6885901e-11
+wuc      = -1.8830001e-17      rdsw     = 2.8000000e+02       prwb     = 0.00
+prwg     = 0.00                wr       = 0.8500000           u0       = 4.9435450e-02
+lu0      = 1.6700000e-09       wu0      = 2.0000000e-10       pu0      = 1.0000000e-15
+a0       = 1.0500000           keta     = -1.0000000e-03      wketa    = -1.0000000e-09
+a1       = 0.00                a2       = 0.9800000           ags      = 1.3000000
+b0       = 0.00                b1       = 0.00
*
* subthreshold current parameters
*
+voff     = -0.1080000          nfactor  = 1.0000000           cit      = 1.7250000e-04
+cdsc     = 0.00                cdscb    = 0.00                cdscd    = 0.00
+eta0     = 5.8832400e-02       leta0    = 3.45000000e-07      etab     = -5.0000000e-02
+dsub     = 0.5600000
*
* rout parameters
*
+pclm     = 0.6000000           pdiblc1  = 2.0000000e-02       pdiblc2  = 3.5568000e-02
+pdiblcb  = 5.9980500e-02       drout    = 0.5600000           pscbe1   = 5.0000000e+08
+pscbe2   = 1.0000000e-07       pvag     = 0.00                delta    = 1.0000000e-02
+alpha0   = 1.3993774e-08       alpha1   = -3.0000000e-03      beta0    = 4.6188860
+lbeta0   = 1.6556398e-06
*
* temperature effects parameters
*
+kt1      = -0.2122575          kt2      = 5.0000000e-04       at       = 1.6500000e+04
+ute      = -1.4421700          wute     = 5.0000000e-08       ua1      = 3.3785630e-09
+pua1     = -1.0000000e-23      ub1      = -6.1694750e-18      uc1      = -4.6000000e-11
+wuc1     = -3.0000001e-17      kt1l     = -7.3966800e-09      prt      = 0.00
*
* noise parameters
*
+noimod   = 2                   noia     = 6.01e+20              noib     = -1.05e+04
+noic     = 3.20e-13            em       = 1.33e+06              ef       = 9.46e-01
*
* capacitance parameters
*
+cj       = '0.000148+dcj_nnt33'     mj       = 0.344                pb       = 0.542
+cjsw     = '2.16e-10+dcjsw_nnt33'   mjsw     = 0.149                pbsw     = 0.536
+cjswg    = '1.25e-10+dcjswg_nnt33'  mjswg    = 0.149                pbswg    = 0.536
+tpb      = 0.00264                  tpbsw    = 0.00262              tpbswg   = 0.00262
+tcj      = 0.00255                  tcjsw    = 0.00108              tcjswg   = 0.00108
+js       = 5.2e-06                  jsw      = 1.0e-13              nj       = 1.0651
+xti      = 3                        nqsmod   = 0                    elm      = 5
+cgdo     = '1.34e-10+dcgdo_nnt33'   cgso     = '1.34e-10+dcgso_nnt33' tlevc    = 1
+capmod   = 3                        xpart    = 1                    cf       = 0.00
+acde     = 0.45                     moin     = 24                   noff     = 2.3177
*
***********************************************************************************
*                              1.8v core medium nmos model                        *
***********************************************************************************
.model nmvt18 nmos
+level    = 49
*
* general parameters
*
+calcacm  = 1
+lmin     = 2.8e-7              lmax     = 1.0e-5              wmin     = 1.9e-7
+wmax     = 1.0e-4              tnom     = 25.0                version  = 3.24
+tox      = '3.87e-09+dtox_nmvt18' toxm     = 3.87e-09         xj       = 1.6000000e-07
+nch      = 3.8694000e+17       lln      = 1.0229696           lwn      = 1.00000
+wln      = 0.9740000           wwn      = 0.9751000           lint     = 1.0000000e-08
+ll       =  5.4500000e-15      lw       = 1.5881868e-22       lwl      = 0.00
+wint     = 0.00                wl       = -5.0000010e-15      ww       = -7.7500000e-15
+wwl      = -9.7315830e-23      mobmod   = 1                   binunit  = 2
+xl       = '8.5e-9+dxl_nmvt18' xw      = '0.00+dxw_nmvt18'    dwg      = -6.2580000e-09
+dwb      = 0.00
* diode parameters
+acm      = 12                  ldif     = 7.00e-08            hdif     = 2.00e-07
+rsh      = 7.08                rd       = 0                   rs       = 0
+rsc      = 1.9                 rdc      = 1.9
*
* threshold voltage parameters
*
+vth0     = '0.2712+dvth_nmvt18' lvth0    = 1.9999997e-09       pvth0    = '3.8420000e-15+dpvth0_nmvt18'
+k1       = 0.5000000           pk1      = 4.4581770e-15       k2       = -6.0074000e-03
+k3       = -3.2359800          dvt0     = 0.6807000           dvt1     = 0.3976320
+dvt2     = -0.4000000          dvt0w    = 3.8760000           dvt1w    = 1.7600000e+06
+dvt2w    = 0.00                nlx      = 4.7687720e-08       w0       = 4.5550000e-08
+k3b      = 1.3848000           ngate    = 3.5300000e+22
*
* mobility parameters
*
+vsat     = 9.6500000e+04       lvsat    = -4.9000000e-03      pvsat    = -1.5000000e-10
+ua       = -1.2500000e-09      pua      = -2.4300000e-23      ub       = 3.0158813e-18
+uc       = 1.4700000e-10       puc      = -3.4915000e-24      rdsw     = 1.1000000e+02
+prwb     = -0.1000000          prwg     = 0.1000000           wr       = 1.0000000
+u0       = 3.4000000e-02       wu0      = -2.6050000e-09      a0       = 0.6905600
+keta     = -3.0000000e-03      lketa    = -7.0000000e-09      a1       = 0.00
+a2       = 0.9900000           ags      = 0.4160000           b0       = 9.4605000e-07
+b1       = 4.3600000e-06
*
* subthreshold current parameters
*
+voff     = -8.7550000e-02      lvoff    = -3.3000000e-09      nfactor  = 0.9500000
+lnfactor = 4.5000000e-08       cit      = 0.00                cdsc     = 0.00
+cdscb    = 0.00                cdscd    = 1.0000000e-04       eta0     = 2.8000001e-02
+etab     = -2.7000001e-02      dsub     = 0.5600000
*
* rout parameters
*
+pclm     = 1.3000000           ppclm    = 2.9999999e-15       pdiblc1  = 8.5000000e-02
+pdiblc2  = 9.8000000e-03       ppdiblc2 = 2.7000001e-16       pdiblcb  = 0.00
+drout    = 0.5600000           pscbe1   = 3.4500000e+08       pscbe2   = 1.0000000e-06
+pvag     = 0.00                delta    = 1.0000000e-02       alpha0   = 2.9512000e-07
+alpha1   = 1.5042400           beta0    = 13.6936000          lbeta0   = 3.2570000e-07
*
* temperature effects parameters
*
+kt1      = -0.2443850          wkt1     = -5.2100000e-09      kt2      = -4.0000000e-02
+at       = 1.8500000e+04       pat      = -3.7500000e-10      ute      = -1.5500000
+ua1      = 1.9535999e-09       lua1     = 3.3600000e-17       wua1     = -8.6240000e-17
+pua1     = -5.0000000e-25      ub1      = -2.4000000e-18      uc1      = -1.4923699e-11
+luc1     = 1.6574999e-17       puc1     = -1.0000000e-24      kt1l     = -1.0000000e-09
+prt      = -97.2500000
*
* capacitance parameters
*
+cj       = '9.34e-04+dcj_nmvt18'     mj       = 0.328                pb       = 0.689
+cjsw     = '7.82e-11+dcjsw_nmvt18'   mjsw     = 0.23                 pbsw     = 1
+cjswg    = '4.25e-10+dcjswg_nmvt18'  mjswg    = 0.23                 pbswg    = 1
+tcj      = 8.50e-04                  tcjsw    = 6.69e-04             tcjswg   = 6.69e-04
+tpb      = 1.55e-03                  tpbsw    = 8.68e-04             tpbswg   = 8.68e-04
+js       = 3.74e-07                  jsw      = 5.0e-12              nj       = 1.0097
+xti      = 3.8                       nqsmod   = 0                    elm      = 5
+cgdo     = '4.18e-10+dcgdo_nmvt18'   cgso     = '4.18e-10+dcgso_nmvt18' tlevc    = 1
+capmod   = 3                         xpart    = 1                    cf       = 0.00
+acde     = 0.64                      moin     = 24                   noff     = 1.2025
*
***********************************************************************************
*                              1.8v core medium pmos model                        *
***********************************************************************************
*
.model pmvt18 pmos
+level    = 49
*
* general parameters
*
+calcacm  = 1
+lmin     = 2.3e-7              lmax     = 1.0e-5              wmin     = 1.9e-7
+wmax     = 1.0e-4              tnom     = 25.0                version  = 3.24
+tox      = '3.74e-09+dtox_pmvt18' toxm  = 3.74e-09            xj       = 1.7000001e-07
+nch      = 7.6541000e+17       lln      = 1.0611141           lwn      = 1.0000000
+wln      = 0.9504572           wwn      = 0.9600000           lint     = -1.6999999e-08
+ll       = 1.3226693e-15       lw       = 0.00                lwl      = 0.00
+wint     = 8.0000010e-09       wl       = 0.00                ww       = 2.3095035e-15
+wwl      = -1.1186409e-20      mobmod   = 1                   binunit  = 2
+xl       = '2.0e-9+dxl_pmvt18' xw      = '0.00+dxw_pmvt18'   dwg      = -1.7423201e-08
+dwb      = 5.3792000e-09
*
* diode parameters
*
+acm      = 12                  ldif     = 7.00e-08            hdif     = 2.00e-07
+rsh      = 7.83                rd       = 0                   rs       = 0
+rsc      = 2.5                 rdc      = 2.5
*
* threshold voltage parameters
*
+vth0     = '-0.03+dvth_pmvt18'   lvth0    = 1.2904501e-07       wvth0    = 2.0545981e-08
+k1       = 0.5649000           lk1      = 1.7071311e-08       pk1      = 5.0187070e-15
+k2       = -0.1289752          k3       = 10.0000000          dvt0     = 0.00
+dvt1     = 0.00                dvt2     = 0.00                dvt0w    = 0.9200000
+dvt1w    = 5.0422970e+05       dvt2w    = 0.00                nlx      = 9.0188510e-07
+lnlx     = 4.7946150e-15       w0       = 5.3400000e-08       k3b      = 0.4355000
+ngate    = 3.1680000e+20       pvth0    = '0+dpvth0_pmvt18'
*
* mobility parameters
*
+vsat     = 2.2000000e+05       pvsat    = -1.0000000e-09      ua       = 1.6580195e-09
+ub       = 7.3937090e-19       uc       = 8.0000000e-11       luc      = -1.0000000e-17
+rdsw     = 32.1790800          prwb     = 0.00                prwg     = 0.00
+wr       = 1.0000000           u0       = 1.4368100e-02       wu0      = 1.1210001e-09
+pu0      = -4.1546000e-16      a0       = 0.6000000           keta     = -5.0000000e-02
+a1       = 0.00                a2       = 0.6000000           ags      = 0.8200000
+b0       = 6.5000000e-08       b1       = 1.4999993e-09
*
* subthreshold current parameters
*
+voff     = -3.2000000e-02      lvoff    = -1.2800000e-08      nfactor  = 0.8000000
+cit      = 0.00                cdsc     = 0.00                cdscb    = 0.00
+cdscd    = 1.0000000e-05       eta0     = 1.6000001e-02       etab     = -6.4615000e-03
+dsub     = 0.1500000
*
* rout parameters
*
+pclm     = 3.0000000           pdiblc1  = 2.0000000e-02       pdiblc2  = 1.7999999e-02
+pdiblcb  = 0.5277778           drout    = 0.6000000           pscbe1   = 6.8691080e+08
+pscbe2   = 1.0000000e-07       pvag     = 0.00                delta    = 1.0000000e-02
+alpha0   = -2.2018899e-07      alpha1   = 4.6386700           beta0    = 20.9067000
*
* temperature effects parameters
*
+kt1      = -0.3556760          wkt1     = 3.2000000e-09       kt2      = -7.8930010e-03
+lkt2     = -8.0000010e-09      at       = 1.2500000e+04       pat      = -2.0000000e-08
+ute      = -1.8038800          lute     = 7.0000000e-08       ua1      = 5.3577010e-10
+lua1     = -2.0500000e-16      wua1     = 4.0000000e-17       ub1      = -4.2553000e-18
+uc1      = -1.8127999e-10      kt1l     = 2.3759998e-08       prt      = 146
*
* capacitance parameters
*
+cj       = '0.000734+dcj_pmvt18'      mj       = 0.308                 pb       = 0.682
+cjsw     = '6.14e-11+dcjsw_pmvt18'    mjsw     = 0.2                   pbsw     = 0.98
+cjswg    = '6.15e-10+dcjswg_pmvt18'   mjswg    = 0.2                   pbswg    = 0.98
+tpb      = 0.00173                    tpbsw    = 0.00217               tpbswg   = 0.00217
+tcj      = 0.000946                   tcjsw    = 0.000745              tcjswg   = 0.000745
+js       = 2.95e-07                   jsw      = 1.0e-12               nj       = 1.0184
+xti      = 3.9                        nqsmod   = 0                     elm      = 5
+cgdo     = '4.86e-10+dcgdo_pmvt18'    cgso     = '4.86e-10+dcgso_pmvt18'  tlevc    = 1
+capmod   = 3                          xpart    = 1                     cf       = 0.00
+acde     = 0.8505076                  moin     = 14.95341              noff     = 1.431824
*
***********************************************************************************
*                               3.3v io medium nmos model                         *
***********************************************************************************
*
.model nmvt33 nmos
+level    = 49
*
* general parameters
*
+calcacm  = 1
+lmin     = 5.8e-7              lmax     = 1.0e-5              wmin     = 1.9e-7
+wmax     = 1.0e-4              tnom     = 25.0                version  = 3.24
+tox      = '6.65e-09+dtox_nmvt33' toxm     = 6.65e-09            xj       = 1.6000000e-07
+nch      = 4.5515000e+17       lln      = 0.9900000           lwn      = 1.0000000
+wln      = 0.9849766           wwn      = 1.0000000           lint     = 7.0000000e-09
+ll       = 7.2242020e-15       lw       = 0.00                lwl      = -1.9999999e-21
+wint     = 5.0000000e-09       wl       = 0.00                ww       = 1.7257697e-15
+wwl      = -4.5391030e-21      mobmod   = 1                   binunit  = 2
+xl       = '-4.0e-8+dxl_nmvt33'   xw       = '0.00+dxw_nmvt33'   dwg      = -5.5000000e-09
+dwb      = 0.00
* diode parameters
+acm      = 12                  ldif     = 7.00e-08            hdif     = 2.00e-07
+rsh      = 7.08                rd       = 0                   rs       = 0
+rsc      = 1.6                 rdc      = 1.6
*
* threshold voltage parameters
*
+vth0     = '0.4873+dvth_nmvt33' k1       = 0.8017062       k2       = -2.6515324e-03
+k3       = -1.2716755          dvt0     = 5.6580000           dvt1     = 0.3611320
+dvt2     = -5.0000000e-02      dvt0w    = 0.5743000           dvt1w    = 1.0600000e+06
+dvt2w    = -5.0000000e-02      nlx      = 6.2848200e-08       w0       = 0.00
+k3b      = 0.6987855           ngate    = 1.0000000e+21       pvth0    = '0+dpvth0_nmvt33'
*
* mobility parameters
*
+vsat     = 9.3000000e+04       lvsat    = -9.2500000e-03      pvsat    = -7.0000000e-10
+ua       = 2.9999999e-11       ub       = 2.0480243e-18       uc       = 1.1306595e-10
+luc      = 4.5556690e-17       rdsw     = 3.7500000e+02       prwb     = 2.0000000e-01
+prwg     = 0.00                wr       = 1.0000000           u0       = 4.5500000e-02
+lu0      = 8.2078530e-09       wu0      = -8.5760000e-10      pu0      = -4.4000000e-16
+a0       = 0.8300000           keta     = -1.0000000e-02      lketa    = -1.4999999e-08
+pketa    = 1.8000001e-15       a1       = 0.00                a2       = 0.9800000
+ags      = 0.2000000           b0       = 0.00                b1       = 0.00
*
* subthreshold current parameters
*
+voff     = -8.5000000e-02      pvoff    = -5.0000000e-15      nfactor  = 1.1000000
+cit      = 1.0015600e-04       cdsc     = 1.2133600e-04       cdscb    = 0.00
+cdscd    = 1.0000000e-03       eta0     = 0.3200000           peta0    = 5.0000000e-14
+etab     = -0.3600000          dsub     = 0.5600000
*
* rout parameters
*
+pclm     = 1.8000000           pdiblc1  = 0.1100000           pdiblc2  = 1.0292900e-04
+pdiblcb  = -1.4468600e-04      drout    = 0.5600000           pscbe1   = 3.1000000e+08
+pscbe2   = 1.0000000e-06       pvag     = 0.00                delta    = 1.0000000e-02
+alpha0   = 8.4509830e-06       alpha1   = 12.9302010          beta0    = 26.1692410
+lbeta0   = 1.9876900e-06
*
* temperature effects parameters
*
+kt1      = -0.2447756          kt2      = 0.00                at       = 1.3000000e+05
+lat      = -7.5000000e-02      ute      = -1.6101600          lute     = -5.0000000e-08
+pute     = -1.6000000e-14      ua1      = 1.7575861e-09       wua1     = -1.0000000e-16
+ub1      = -2.7649999e-18      uc1      = -1.5970168e-10      kt1l     = -9.4999000e-09
+prt      = 0.00
*
* capacitance parameters
*
+cj       = '0.000857+dcj_nmvt33'     mj       = 0.317                pb       = 0.698
+cjsw     = '1.1e-10+dcjsw_nmvt33'    mjsw     = 0.27                 pbsw     = 0.95
+cjswg    = '3.45e-10+dcjswg_nmvt33'  mjswg    = 0.27                 pbswg    = 0.95
+tpb      = 0.0019                    tpbsw    = 0.000868             tpbswg   = 0.000868
+tcj      = 0.00087                   tcjsw    = 0.000669             tcjswg   = 0.000669
+js       = 4.58e-07                  jsw      = 5.0e-12              nj       = 1.04
+xti      = 3.8                       nqsmod   = 0                    elm      = 5
+cgdo     = '4.99e-10+dcgdo_nmvt33'   cgso     = '4.99e-10+dcgso_nmvt33' tlevc    = 1
+capmod   = 3                         xpart    = 1                    cf       = 0.00
+acde     = 0.45                      moin     = 24                   noff     = 2.3177
*
***********************************************************************************
*                            1.8v n+/pwell diode model                            *
***********************************************************************************
*
.model ndio18 d
+level    = 3                   js       = 3.52e-07            jsw      = 1e-15
+n        = 1.0233              rs       = 8.89e-09            ik       = 1.52e+05
+ikr      = 2.78e+05            bv       = 11.0                ibv      = 277.78
+trs      = 1.51e-03            eg       = 1.16                tref     = 25.0
+xti      = 3.0                 cj       = 0.000968            mj       = 0.346
+pb       = 0.7                 cjsw     = 7.95e-11            mjsw     = 0.538
+php      = 1                   cta      = 0.000842            ctp      = 0.000669
+tpb      = 0.00147             tphp     = 0.000868            tlev     = 1
+tlevc    = 1                   area     = 3.60e-09            pj       = 2.4e-04
+fc       = 0                   fcs      = 0
*
***********************************************************************************
*                            1.8v p+/nwell diode model                            *
***********************************************************************************
*
.model pdio18 d
+level    = 3                   js       = 1.66e-07            jsw      = 1e-15
+n        = 1.0135              rs       = 8.77e-09            ik       = 4.03e+05
+ikr      = 2.78e+05            bv       = 11.0                ibv      = 277.78
+trs      = 1.78e-03            eg       = 1.16                tref     = 25.0
+xti      = 3.0                 cj       = 0.00107             mj       = 0.415
+pb       = 0.817               cjsw     = 9.89e-11            mjsw     = 0.489
+php      = 0.95                cta      = 0.000876            ctp      = 0.000745
+tpb      = 0.00153             tphp      = 0.00117            tlev     = 1
+tlevc    = 1                   area     = 3.60e-09            pj       = 2.4e-04
+fc       = 0                   fcs      = 0
*
***********************************************************************************
*                            3.3v n+/pwell diode model                            *
***********************************************************************************
*
.model ndio33 d
+level    = 3                   js       = 3.65e-07            jsw      = 1e-15
+n        = 1.0203              rs       = 8.84e-09            ik       = 1.33e+05
+ikr      = 2.78e+05            bv       = 11.0                ibv      = 277.78
+trs      = 1.07e-03            eg       = 1.16                tref     = 25.0
+xti      = 3.0                 cj       = 0.000845            mj       = 0.321
+pb       = 0.708               cjsw     = 9.15e-11            mjsw     = 0.447
+php      = 1                   cta      = 0.000897            ctp      = 0.000695
+tpb      = 0.00166             tphp     = 0.00162             tlev     = 1
+tlevc    = 1                   area     = 3.60e-09            pj       = 2.4e-04
+fc       = 0                   fcs      = 0
*
***********************************************************************************
*                            3.3v p+/nwell diode model                            *
***********************************************************************************
*
.model pdio33 d
+level    = 3                   js       = 1.68e-07            jsw      = 1e-15
+n        = 1.0143              rs       = 9.23e-09            ik       = 4.07e+05
+ikr      = 2.78e+05            bv       = 11.0                ibv      = 277.78
+trs      = 1.24e-03            eg       = 1.16                tref     = 25.0
+xti      = 3.0                 cj       = 0.00101             mj       = 0.401
+pb       = 0.807               cjsw     = 8.96e-11            mjsw     = 0.45
+php      = 1                   cta      = 0.000883            ctp      = 0.000709
+tpb      = 0.00157             tphp     = 0.00137             tlev     = 1
+tlevc    = 1                   area     = 3.60e-09            pj       = 2.4e-04
+fc       = 0                   fcs      = 0
*
***********************************************************************************
*                              nwell/psub diode model                             *
***********************************************************************************
*
.model nwdio d
+level    = 3                   js       = 1.42e-06            jsw      = 1.00e-15
+n        = 1.0128              rs       = 2.44e-08            ik       = 1.1e+04
+ikr      = 1.04e+05            bv       = 15.0                ibv      = 104.2
+trs      = 9.47e-04            eg       = 1.16                tref     = 25.0
+xti      = 3.0                 cj       = 0.000145            mj       = 0.317
+pb       = 0.494               cjsw     = 5e-10               mjsw     = 0.383
+php      = 0.9                 cta      = 0.002               ctp      = 0.00121
+tpb      = 0.00253             tphp     = 0.00217             tlev     = 1
+tlevc    = 1                   area     = 9.60e-09            pj       = 4.0e-04
+fc       = 0                   fcs      = 0
*
**********************************************************************************
*                           1.8v native n+/pwell diode                           *
**********************************************************************************
*
.model nndio18 d
+level    = 3                   js       = 5.20e-06            jsw      = 1.00e-15
+n        = 1.0651              rs       = 1.00e-08            ik       = 6.30e+04
+ikr      = 0.133               bv       = 17.0                ibv      = 1.00e-03
+trs      = 9.34e-04            eg       = 1.16                tref     = 25.0
+xti      = 3.0                 tlev     = 1                tlevc    = 1
+cj       = 0.000145            mj       = 0.334               pb       = 0.538
+cjsw     = 1.63e-10            mjsw     = 0.0689              php      = 0.563
+cta      = 0.00246         ctp      = 0.00122        tpb      = 0.00277
+tphp     = 0.00204         area     = 3.6e-9        pj       = 2.4e-4
+fc       = 0          fcs      = 0
*
*********************************************************************************
*                           3.3v native n+/pwell diode                          *
*********************************************************************************
*
.model nndio33 d
+level    = 3                   js       = 5.20e-06            jsw      = 1.00e-15
+n        = 1.0651              rs       = 9.00e-09            ik       = 6.30e+04
+ikr      = 0.133               bv       = 17.0                ibv      = 1.00e-03
+trs      = 9.34e-04            eg       = 1.16                tref     = 25.0
+xti      = 3                 tlev     = 1                tlevc    = 1
+cj       = 0.000148            mj       = 0.344               pb       = 0.542
+cjsw     = 2.16e-10            mjsw     = 0.149               php      = 0.536
+cta      = 0.00255         ctp      = 0.00108        tpb      = 0.00264
+tphp     = 0.00262         area     = 3.6e-9        pj       = 2.4e-4
+fc       = 0          fcs      = 0
*
***********************************************************************************
*                        buried pwell/deep nwell diode model                      *
***********************************************************************************
*
.model diobpw d
+level    = 3                   js       = 1.50e-07            jsw      = 1.00e-15
+n        = 1.0213              rs       = 2.51e-08            ik       = 2.40e+05
+ikr      = 1.04e+05            bv       = 15.0                ibv      = 1.04e+02
+trs      = 1.77e-03            cta      = 0.0012              ctp      = 0.00107
+eg       = 1.16                tref     = 25.0                tpb      = 0.0019
+tphp     = 0.00193             xti      = 3.0                 cj       = 0.000536
+mj       = 0.343               pb       = 0.693               cjsw     = 3.22e-10
+mjsw     = 0.361               php      = 0.715               tlev     = 1
+tlevc    = 1        area     = 9.6e-9              pj       = 4e-4
+fc       = 0                   fcs      = 0
*
.endl  tt
vdd vdd 0 vddd
vwt wt 0 pulse(0 vddd 0 0 0 10n 20n)
vwtbar wtbar 0 pulse(vddd 0 0 0 0 10n 20n)
vdin din 0 pulse(0 vddd 0 0 0 20n 40n)
vpre pre 0 pulse(0 vddd 2.5n 0 0 7.5n 10n)
vrow row 0 pulse(0 vddd 2.5n 0 0 5n 10n)
vcol col 0 pulse(0 vddd 2.5n 0 0 5n 10n)
vcolbar colbar 0 pulse(vddd 0 2.5n 0 0 5n 10n)
vse se 0 pulse(0 vddd 13.5n 0 0 4n 20n)
.subckt inverter in out
mp out in vdd vdd pmos18 w='12*lm' l=lm
mn out in 0 0 nmos18 w='4*lm' l=lm
.ends inverter
.subckt trans ctrl ctrlbar in out
mp out ctrlbar in vdd pmos18 w='12*lm' l=lm
mn out ctrl in 0 nmos18 w='4*lm' l=lm
.ends trans
.subckt tri ctrl ctrlbar in out
xinverter in dummy inverter
xtrans ctrl ctrlbar dummy out trans
.ends tri
.subckt cell wline bit bitbar
mp1 data1 data2 vdd vdd pmos18 w='1.6*lm' l=lm
mp2 data2 data1 vdd vdd pmos18 w='1.6*lm' l=lm
mn1 data1 data2 0 0 nmos18 w='1.6*lm' l=lm
mn2 data2 data1 0 0 nmos18 w='1.6*lm' l=lm
mgate1 bitbar wline data1 0 nmos18 w='2*lm' l=lm
mgate2 bit wline data2 0 nmos18 w='2*lm' l=lm
.ends cell
.subckt sa se dl dlbar dout doutbar
mpre1 dout se vdd vdd pmos18 w='4*lm' l=lm
mpre2 doutbar se vdd vdd pmos18 w='4*lm' l=lm
mp1 dout doutbar vdd vdd pmos18 w='12*lm' l=lm
mp2 doutbar dout vdd vdd pmos18 w='12*lm' l=lm
mn1 dout doutbar dummy1 0 nmos18 w='8*lm' l=lm
mn2 doutbar dout dummy2 0 nmos18 w='8*lm' l=lm
min1 dummy1 dl dummy3 0 nmos18 w='8*lm' l=lm
min2 dummy2 dlbar dummy3 0 nmos18 w='8*lm' l=lm
mtail dummy3 se 0 0 nmos18 w='12*lm' l=lm
.ends sa
mpre1 bitbar pre vdd vdd pmos18 w='4*lm' l=lm
mpre2 bit pre vdd vdd pmos18 w='4*lm' l=lm
xcell row bit bitbar cell
cbit1 bitbar 0 cbit
cbit2 bit 0 cbit
xtrans1 col colbar bitbar dl trans
xtrans2 col colbar bit dlbar trans
mpre3 dl pre vdd vdd pmos18 w='4*lm' l=lm
mpre4 dlbar pre vdd vdd pmos18 w='4*lm' l=lm
cdl1 dl 0 cdl
cdl2 dlbar 0 cdl
xtri1 wt wtbar din dl tri
xtri2 wt wtbar d_dummy dlbar tri
xinverter din d_dummy inverter
xsa se dl dlbar dout doutbar sa
.end
scientific notation:
a=10**-18  f=10**-15  p=10**-12  n=10**-9  u=10**-6
m=10**-3   k=10**3    x=10**6    g=10**9
**error** model name pmos18 in the element     0:mpre1
is not defined.

          ***** job aborted
1****** HSPICE -- B-2008.09 32-BIT (Aug 26 2008) winnt ******
******
zuoye3
  ******  job statistics summary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HSPICE Threads Information  ******
  Command Line Threads Count:                      0
  Available CPU Count:                             1
  Actual Model Evaluation(Load) Threads Count:     1
  Actual Solver Threads Count:                     1

  ******  Circuit Statistics  ******
  # nodes       =       0  # elements   =      17
  # resistors   =       0  # capacitors =       4  # inductors   =       0
  # mutual_inds =       0  # vccs       =       0  # vcvs        =       0
  # cccs        =       0  # ccvs       =       0  # volt_srcs   =       9
  # curr_srcs   =       0  # diodes     =       0  # bjts        =       0
  # jfets       =       0  # mosfets    =       4  # U elements  =       0
  # T elements  =       0  # W elements =       0  # B elements  =       0
  # S elements  =       0  # P elements =       0  # va device   =       0

  ******  Runtime Statistics (seconds)  ******
  analysis           time    # points   tot. iter  conv.iter
  op point           0.00           1           0
  readin             0.10
  errchk             0.00
  setup              0.00
  output             0.00

           total memory used          282  kbytes
           total cpu time            0.11 seconds
           total elapsed time           1 seconds
           job started at     00:17:33 12/05/2010
           job ended   at     00:17:33 12/05/2010

Init: hspice initialization file: C:\synopsys\Hspice_B-2008.09\hspice.ini

网友:
某个管子类型错了?

网友(2020-08-07):
我的 hspice 仿真也出现这种问题了,
后来是发现lib库里面出问题了
改了一下lib库里面的引用路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