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验证问题

楼主(2010-12-04):
为什么FPGA验证时改动一个模块会影响其他模块的功能,(注:两模块无任何联系),有时候增加某项功能或完善会导致所有的功能都不能实现了,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也许是改了之后时序达不到了,比如说资源不够导致时钟频率达不到了,自然就会不工作

网友:
Agree with benjaminweber, I've similar experien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从综合报告中可以看到资源利用很有限啊,大概都在20%左右,应该还有足够的资源够利用啊。。。。

网友:
检查过par之后的timing report吗?

网友:
这个靠经验了,约束没加全,即使加全了,也有可能不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需要加约束啊??没加过约束,如果FPGA验证不成功,后仿过了能流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par是什么意思啊??刚入门不太懂,还请高手指教啊,多谢啊!!

    报告中有时序违例,是pll保持时间违例,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确实很复杂,现在手里一个设计,ASIC转过来的,问题是synplify里没有DC那么多约束,很多约束要改,有些约束语法或者格式是对的,但是报告出来就是说找不到加不上,综合出来后仿也还可以,但是最后拿到quartus里一布线,好像把synplify里综合好的布局和时序又打乱了,感觉比做ASIC麻烦多了……新人学习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简单的功能芯片可以不走FPGA验证流程,但是仿真的覆盖率要全面,如果是带CPU的,比如ARM,是肯定要走FPGA验证流程的

网友:
自己没有搞好.

网友:
布局布线的问题吧。时钟约束等等等等

网友:
你只要修改过FPGA中的代码设计,完全没有变动的代码模块在这两次的综合布局布线后的结构也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有这样问题也是比较常见的。关键是时序约束要做好,第一要设计正确,包括输入输出端口的约束也要设计好。第二建议时序约束留些margin。

网友:
合适的时序约束,仔细读时序报告,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