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的使用

楼主(2010-12-05):
我想问一下,在cadence工作环境下,如何看工艺库的模型参数?使用的tsmc018rf工艺库,如何查找un*cox和up*cox的值?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PMOS和NMOS在不同的部分里面,un,up在工艺库中的符号均为u0,而Cox在工艺库中不提供,如果要进行手算,可以查工艺库中的tox。然后用eox/tox得到。

网友:
Thanks for your inp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完电路之后,直接在EDA环境下,进行model parameter 查询,这里的u0和tox应该就是吧?e0x是绝对介电常数么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查到u0和cox之后,它们之间的单位怎么换算?例如u0=9m,cox计算得到8.5fF/um^2,它们直接相乘之后结果的单位,跟uA/V^2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谢谢

网友(2011-02-20):
您好,请问一下您弄清楚了那些模型参数了没有?model parameter 里面的u0跟un、up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差那么多数量级?我上面查到的n18的u0才0.034cm^2/V*s,正常的应该是1350cm^2/V*s左右,怎么会差这么多?p18的也是,只有8.661E-3cm^2/V*s。如果您弄清楚了,麻烦您给我解释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eox是二氧化硅的介电常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