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试的噪底问题

楼主(2010-12-05):
各位高手,请问一个ADC的测试得到的噪底和电路仿真得到的噪底相差得很大,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sigma delta adc?
仿真的只有量化噪声么?热噪声,1/f噪声加了没?
那低频段的噪声当然差别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matlab的模型中虽然没有加热噪声和1/f噪声,但是电路仿真出来的结果和模型仿真出来的结果相差并不大(在电路的模型中应该有热噪声和1/f噪声吧),就是流片回来测试的结果相差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整体仿真时候能叠加上热噪声,1/f噪声之类的么?
分立模块当然是可以仿的
你是不是发现在高频段的噪底实测跟仿真是差不多的?低频段的被其它噪声淹没了,但是一般来说谐波还是能看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低频的不好,高频时是一样的。   如果要降低低频噪声,是要变动反馈系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是sigma-delta modulator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怎么仿真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得出来,sigma delta才能噪声整形把噪声推向高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