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如何仿真瞬态参数呢?

楼主(2010-12-05):
如何搭建仿真电路?谢谢

网友:
什么tran参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建立时间 和 摆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立时间主要有两个参数:
    一个就是你讲的SR,这个可以在INPUT端加上STEP或PULSE,看OUTPTU的斜率即可;
    一个就是BW了,AC仿真即可。
   不知道我的解答你是否满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顺便问一下,仿真SR的时候,对于全差分运放,怎么搭建电路呢?如果电路中需要电容电阻的话,这个元件的参数根据什么选取多大呢?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些东西,一讲起来就比较多。
    你还是先看书,把基础性的东西弄懂;否则就是知道也没有太大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这个都涉及到哪些方面的知识呢? 大致要看哪些呢?

网友(2011-01-16):
拉扎维的书入门比较好

网友(2021-01-21):
想知道Vpulse的Vdc设置有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