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 仿真结果

楼主(2010-12-05):
最近在用Ocean仿真PVT时常常出现bug,就是仿真还没结束时simulation log提示“aborted”(但是仿真继续),然后已经仿真并输出的波形窗口全部关闭(后面仿真打印出的波形正常),等仿真结束时原来的仿真波形(数据)会被覆盖掉。我的脚本大致如下:
******************************************************************
simulator('spectre)
design( "/home/^^^^/netlist")
resultDir( "/home/^^^^^")
desVar( "AVDD" 3)
TEMP_L=list(-40 27 80)
foreach(TEMP TEMP_L
COR_L=list("tt" "ss" "ff")
foreach(COR COR_L
modelFile(list("/home/^^^^^^/ .lib" sprintf(nil "%s" COR)))
paramAnalysis("AVDD" ?start 3 ?stop 3.6 ?step 0.3)
analysis('ac ?start "1" ?stop "10G")
analysis('dc ?dev "/V5" ?param "mag" ?start "0" ?stop "0.6" ? step "0.2")
analysis('tran ?stop "100n")
temp(TEMP)
paramRun()
selectResult('ac)
plot(getData("/out"))
selectResult('dc)
plot(getData("/out"))
selectResult('tran)
plot(getData("/out"))

*************************************************************
我试过“store”指令,但是提示错误。
请问我怎么才能把仿真出来的波形保存下来?可以通过修改脚本达到吗?

网友:
用printf命令打印出来,保存到一个文件里面

网友:
保存数据 save ('v "/XXX")
保存图形 hardCopy()

网友(2014-04-16):
你把resultDir也放到循环里面来,不同的结果放在不同的目录下,这样波形就不会覆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