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设置Astro快捷键和cadence的快捷键完全统一。

楼主(2010-12-06):
怎么设置Astro快捷键和cadence的快捷键完全统一。

网友:
自己在Astro 工具里,先把 bindkey 导出来,按那个格式把 bindkey 写成和cadence的快捷键完全统一, 再load 进去就行了,为避免每次打开都要load, 要在 初始化文件里面加上 load的这个

楼主:
你的大概思路我明白了,但是,由于我刚接触Astro,具体操作上不是很清楚,比如:先把 “bindkey 导出来”不知道怎么导?导出的是什么格式?还有:“ 要在 初始化文件里面加上 load的这个”,不知道这个怎么具体设置,是那个初始文件?是运行完了Astro就自动启动吗?谢谢你的回答!期待你的再次回答!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

网友:
看 手册, Tools and Menu Commands
Astro: Query > Bind Keys
Milkyway: Options > Show Bind Keys!

会出来一个东西你保存下来,按那个格式改, 之后直接在命令窗口,load “你改好的文件”,就设置好了,因为里面的define命令是可以直接执行的,初始化的那个我还没设置,不是太清楚,所以只是说思路

网友(2012-04-11):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导出来?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