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题

楼主(2010-12-06):
求环路增益时为什么在X 处break,而不在Y处break

网友:
我觉得在y处break看到的input impedance和output impedance已经可以比拟了,而在x处如果不考虑loading effect,两者相距很大,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还请高手指正,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环路增益计算应该可以在任意一点break,结果相同,只是在x点break相对容易计算而已

网友:
X是个高阻点,断开影响小

网友:
final_stability_solution.pdf (812.81 KB , 下载次数: 23 ) 推荐文档

网友:
:环路增益计算应该可以在任意一点break)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同意,不过我觉得就是如果选取的break point不合适的话,就不能忽略loading的问题,换句话说,合时的bread点应该是输入阻抗无穷大,而输出阻抗足够小,当然是对于一个电压放大器而言。另外我突然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个结构作为trans-impedance amplifier不计算Vout/Iin而计算Vout/Vin呢?

网友:
哇,好久不见师弟来论坛里。
我觉得楼长说的很对。计算环路增益是要考虑负载效应的。

网友:
在哪里断开都是可以的,看计算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