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M电容

楼主(2010-12-06):
使用MOM电容做match

旁边需要做dummy吗?

网友:
能做dummy就做,不能做就算了
通常来说加dummy是比较困难的
一个是面积很大,还有就是四周加MOM dummy后,走线就非常困难了

网友:
But  MOM   compare to MIM  matching   controlability ?

网友(2011-03-21):
我觉得在MOM电容阵列周围加DUMMY对提高匹配性没有太大作用,MOM电容是靠金属叉指之间的横向电场形成的,过刻蚀对所有叉指的影响是一样的

网友:
加dummy没有什么用吗?

网友:
我觉得在MOM电容阵列周围加DUMMY对提高匹配性没有太大作用,MOM电容是靠金属叉指之间的横向电场形成的,过刻 ...
引用 网友A:

    非也。。。。

网友:
没MOM的使用经验,但个人感觉加dummy应该有好处的。

网友:
现在用的工艺也是mom电容,但是还不是很理解版图的布局

网友B:
我们的实际做法是要加的,如果你是做A/D, D/A,SwitchCap, 等等。当然如果你不在意波动可以不加。

网友(2012-05-02):
回复 网友A:

    一定得做成阵列吗?

网友(2025-05-15):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实际做法是要加的,如果你是做A/D, D/A,SwitchCap, 等等。当然如果你不在意波动可以不加。 ...

请问加了dummy之后怎么走线呢,因为我们的mom也是到M5层,最外层加dummy之后不好走线了